[产品] 风冷王子阿萨辛太大?还有单塔版,九州风神AS500 Plus

楼主(2021-01-23):
2021-01-23 18:25

说起高端风冷,就不能不提九州风神的阿萨辛。
针对这个问题,九州风神推出了阿萨辛的单塔版-AS500 Plus,这款风冷传承了阿萨辛的优良品质,做工精致、用料豪华,并且因为只采用了一个散热塔,所以体积缩小了很多,减少了与内存条和主板散热马甲冲突的现象,特别适合喜欢风冷的玩家装机使用。

虽然是单塔版,但AS500 Plus依然配置了2把风扇。风扇是140mm,外边框很粗大。扇叶的形状很独特,是双层的,可起到增压的作用来增大风量,让散热效率更高。
风扇支持智能温控,转数可在500~1200转之间自动调节,风扇采用了静音的FDB轴承,低负载下很安静,并且有更长的寿命周期。
顶盖是黑曜石外壳,可惜不见了九州风神的品牌LOGO。顶盖支持ARGB光效,除了通过线控器控制外,还可与主板RGB驱动同步显示光效。
纯铜底座是回流焊工艺,比热管直触散热效果更好。铜底也经过了镀镍,金属质感极强,它的外形是微凸的,在压力的作用下可与CPU顶盖更好的密贴。

扣具支持英特尔和AMD多平台,其实用不到那么多,我的CPU是i7 4790k,此次装机只用到了下面这些配件。

因为散热器安装螺丝在风扇的下面,所以机箱内部空间紧张的情况下,摘掉风扇安装比较好。风扇是钢丝扣具,拆卸、安装也并不吃力。
单塔阿萨辛外观更薄,体积比阿萨辛小了许多,可有效避开内存条的位置。对于多条内存或者高马甲内存条来说,再也不用担心散热器与它们冲突了。
许多高端主板都有很炫酷的散热马甲,这些马甲也可能会与风冷散热器发生冲突。而单塔版与这些马甲的冲突情况较少,不用将这些马甲拆掉了。
因为AS500 Plus外形很薄,所以兼容性好了很多,对内存条、主板马甲都很友好。体积也缩小了很多,进行插接作业时也不吃力。
140mm的双风扇可提供70.81FCM的风量,即便是待机状态,也能轻松吹灭打火机的火苗。
我的平台很老,CPU是i7 4790k,这颗处理器虽然今天看来性能有些过时,但发热量并不低。22纳米工艺本身就很热,又是一颗硅脂U,导热能力不强。超频之后的功耗与发热就与TDP没啥关系了,实测超频4.7GH时,功率接近190W,已经是TDP的两倍了,处理器温度很高,一般的散热器是压不住的。
冬季北方的室温是很温暖的,室温在22℃以上,在4.4GH的默频下,CPU的全核心温度没超过30℃,只比室温高了几度。
用CPU-Z跑了一遍性能测试,这是模拟CPU满载运行。CPU平均温度为61℃,全核心温度不超过62℃,显得比较轻松。
当将CPU超频到4.7GH之后,在CPU-Z性能测试当中,AS500 Plus将温度控制在76℃以下。即便是功耗与发热量明显上升的超频状态,AS500 Plus依然能够对处理器有效压制。此次装机只采用了附赠的硅脂,并且没有建设机箱风道,相信AS500 Plus还有潜力可挖。
这款散热器支持ARGB光效,既可以用线控器控制、也可以经转接线与主板同步显示。光效有多种显示模式,能根据需要自行调节。
除了自定义显示模式之外,还可以调节光效的显示速度。与显示模式组合之后,可变幻出几十种显示效果。暗夜中光影流动、亦梦亦幻,非常炫酷。
选用风冷散热器无需担心漏液的风险,但高端的风冷体积重量都太大,除了与马甲条和主板散热片干涉之外,还加重了主板的负担,令许多玩家望而却步。而单塔阿萨辛因为外形很薄,不会与周围部件相干涉,兼容性更好。并且它的做工精良、散热效率高,是许多喜爱风冷的玩家理想选择,最后的优缺点总结~
优点:
a、做工好、通体镀镍、美观漂亮、
b、体积薄、与马甲条和主板散热片较少干涉、兼容好。
c、双增压风扇风量大,散热效率高。
缺点:
a、顶盖无透光LOGO,ARGB面积小,光效不过瘾。
b、限高165mm,对机箱比较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