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w3516输出功率问题

楼主(2021-01-23):
在老王家里买了几块18W的拆机板子,是SW3516芯片,看了PDF支持5A输出的,USB A 和TYPE C输出,直接在次级二级管后滤波电容处接21V能正常输出,但是用USB表测试只能输出22W,协议倒是全部支持。觉得奇怪了,接的是直流稳压电压怎么也限制在22W了,难道板子上又单片机,找了没有,查看了PDF也没有可以控制功率的选项。问题来了难道这SW3516是定制的?

网友A:
1 检查手册里面关于功率设定的情况。
2 3516是降压ic,输入应该至少要24v才能完成所有档位调节。
3 5A输出必须配备emarker线。

网友:
22W还不够吗?SCP通常就是22W。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检查手册里面关于功率设定的情况。
2 3516是降压ic,输入应该至少要24v才能完成所有档位调节。
3 5A输出 ...

知道5A输出必须配备emarker线,普通线3A也上不来,问题USB表显示,连15V的输出档位也没有,12V最大只能1.5A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板。这个sw3516烧录的PD就是最大12v1.5A。我把ic拆下来画个车充装上测的还是18w。IIC重新烧录程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5A输出必须配备emarker线,普通线3A也上不来,问题USB表显示,连15V的输出档位也没有,12V最大只能1. ...

输入足够24v吗?
如果足够,就不排除楼下所说的固件问题。
我的sw3516s是可以65w输出的。

网友:
有一个电容开壳了

网友:
前面的功率只有18W,那不是 直接保护了

网友(2021-04-27):
我也买了几块,变压器输出18v然后降压,引出I2C可以显示电压电流协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