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Edifier ramble 2000 主音响喇叭不响问题?

楼主(2021-01-23):
Edifier ramble 2000
副音响良好
主音响的小喇叭良好
但是主音响的大喇叭无音,
请教:问题出在哪儿?
谢谢

网友:
喇叭烧了

网友:
副音响良好 主音响的小喇叭良好  但是只有主音响喇叭不响  断开其中一根喇叭接线  使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看有没有阻值 没有阻值说明此喇叭内部的线断了  换新喇叭吧  如果有阻值  说明喇叭是好的  但是这个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估计掉线或喇叭挂了吧?

网友:
替换法,先确认是不是喇叭坏了。

网友:
用万用表检查喇叭和分频器吧,估计喇叭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用碗,后用杯,用完小碗对瓶吹

网友:
主箱大喇叭没声,小喇叭正常,没意外可以排除功放问题, 一般可能是分频器到喇叭这一截开路了 ,喇叭坏也有可能 只是可能性不大。可以排除看看 。一点一点找断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