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瓶车电池仓有人改过吗

楼主(2021-01-23):
爱玛电瓶车,在某猫下单48v20ah电池,到货却装不上,真tm坑
还要50费用,墨迹半天30打发走
量了下车上电池尺寸9*18*13

商品尺寸7.7*18*17

主要是深度多了4个厘米,不知道好不好改
明天退了款再和卖家撕逼

网友A:
买之前不量尺寸买错还怪商家?

网友:
原车12A的电池!这个是20A的!当然装不进去!
改动很麻烦!要把低拆了加低!还叫建议用12A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之前不量尺寸买错还怪商家?

谁晓得48v20ah还这么多尺寸
有运费险,还一行小字写着客户原因要赔五十元

网友:
确实有一款20ah的铅酸电池和常见的体积不一样,而且价格也高。这种20ah的电池,外形和接线端子位置和12ah差不多,

网友B:
标配的是6-DZF-21(很少)
购买的是6-DZF-20(常见)
6-DZF-20 181*77*169 总高175
6-DZF-21 189*100*130 总高130

别想着改了,换一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配的是6-DZF-21(很少)
购买的是6-DZF-20(常见)
6-DZF-20 181*77*169 总高175

6-DZF-21这个贵2百,5百多,改仓估计比差价都少多了,况且不改还要考虑以后换电池也5百多啊

网友:
一般都是标准尺寸的  我的本来是半堆叠的 被我全部改到脚底下去了 因为我改锂电不可能用楼梯式半堆叠   其实底部空间只要高度够就行很多电动车的脚

踏下面其实都是可以改成电池仓的  当然 有的电动车能装8个电池的就是原车就是那样    个人觉得电池靠前面稳定一些 毕竟重心还低了

我是用 大友厂家给的那个展示架改的 1.5还是2mm 的板  主要是油漆还不错 而且还是现成的两个折角 不需要我折了  就切一下 就焊上了 底部加扁铁支撑搞定

网友C:
昨天刚换下一组 一块报废 三块放电测试状态良好留下了  报废的以旧换新 结果新的到了测试放电还不如旧的

网友:
找个烧防盗网的地方,叫帮忙烧一个箱子,然后替换掉原来的电池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换下一组 一块报废 三块放电测试状态良好留下了  报废的以旧换新 结果新的到了测试放电还不如旧的 ...

今天咨询了一下本地电瓶车店,换60V20AH的要480,超威。半年前在网上下单的400元,差劲。还是在本地换的保险,有保证

网友E:
电动车原装自带电瓶确实质量比较好也耐用,后换的再贵都是一个样。不耐用,一般一年多点就又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咨询了一下本地电瓶车店,换60V20AH的要480,超威。半年前在网上下单的400元,差劲。还是在本地换的 ...

哎呦我去 居然价格一样啊!我这一组也是480 今天跑了不到三十公里 掉了一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换下一组 一块报废 三块放电测试状态良好留下了  报废的以旧换新 结果新的到了测试放电还不如旧的 ...

放电测试设备在哪弄的,买 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电测试设备在哪弄的,买 的吗

肯定是买的啊 淘宝 蓄电池检测仪 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买的啊 淘宝 蓄电池检测仪 不贵的

感觉这个测得不准,只是测100A负载时输出电压,也就是根据内阻判定好坏
这个内阻和容量并没有绝对相关性

这样还不如直接量电压,我测试的是欠压状态有一块电池只有10.5v,其它都是12v左右

网友:
我原车也是12A里程越用越少了,也想换20A的,看完帖子,我还是去修车店装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换下一组 一块报废 三块放电测试状态良好留下了  报废的以旧换新 结果新的到了测试放电还不如旧的 ...

同款雅迪23a电池,这电池有够变态的,修车店都说没有,只能跑回去专卖店换。那天晚上加完班回来都12点,刚跑到小区门口电池突然不行了,显示有电,一扭就完全没电,带不起负载,冲也冲不进去。估计是某一块电池极板有问题了。推回去专卖店以旧换新换电池,收了530块钱,换的还是售后维护电池。它拆出来之后我在旁边拿电线短路电池擦火花,果然有一块根本一点火花都擦不出来。
现在又一年过去了,又差不多不行了,只能跑40公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测得不准,只是测100A负载时输出电压,也就是根据内阻判定好坏
这个内阻和容量并没有绝对相关性
...

可以肯定的是电池内阻和放电有关系  我用内阻测试仪测过  内阻差很多
电压判断也不是特别准确  有的电压虚高 但没有放电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原装自带电瓶确实质量比较好也耐用,后换的再贵都是一个样。不耐用,一般一年多点就又得换了 ...

原厂电瓶都是测试配对好的,本地卖家不会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