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手入坑都需要什么装备?

楼主(2021-01-23):
求大佬推荐锡浆 焊油都用什么牌子的 平民一些的 家里有个老式气泵的风枪 没有温度显示 只有1234挡位的 可以使用吧?

网友A:
买个烙铁,锡线,万用表,够玩很多了。锡浆有效期短,买锡珠比较好,我现在还玩不转热风枪

网友B:
一般不玩大面积散热的   同城买个二手936就够了 70以内  太高就不如买新的    但是 如果舍得一百多买新的936  就建议不要买 936  去买那种智能带屏幕的

T12  价格差不多而且回温速度不是936可以比较的   而且那种T12也就一百五左右 还是蛮好了   不要相信那种没屏幕的那种什么616控制板那些 那些只是比936稍微好一点点

网友C:
如果你只是为了玩,那听二楼哈哈牛的建议,

如果你想入行,可以听听三楼曾经真的爱过的建议,

如果还拿不定主义,先弄点便宜货玩着吧,闲鱼或者论坛里收台二手,

至于你手上那个,容易把板子和芯片烧坏,

网友:
t12二合一的300左右不错

网友D:
图片中的是我在用的焊锡膏和焊油,锡膏是维修佬的中温有铅锡膏,个人觉得比低温锡膏好用;这一瓶焊锡膏和焊油够用好久了。另外弄个T12(我的t12烙铁都是自己做的)焊TSOP引脚的F能用到,当然用锡膏+风枪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玩大面积散热的   同城买个二手936就够了 70以内  太高就不如买新的    但是 如果舍得一百多买新的93 ...

谢谢大佬详细解说 要植锡的那种 用电烙铁就不行了吧?另外能推荐个焊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中的是我在用的焊锡膏和焊油,锡膏是维修佬的中温有铅锡膏,个人觉得比低温锡膏好用;这一瓶焊锡膏和焊 ...

谢谢老哥 需要植锡 是不是就要用风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烙铁,锡线,万用表,够玩很多了。锡浆有效期短,买锡珠比较好,我现在还玩不转热风枪 ...

谢谢老哥 现在我手上是需要植锡的那种 就要用风枪了吧?能再帮忙推荐个焊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只是为了玩,那听二楼哈哈牛的建议,

如果你想入行,可以听听三楼曾经真的爱过的建议,

谢谢 分析的太到位了 可惜我手上只有那种需要植锡的FLASH 是不是要用风枪了? 老大能推荐个焊油吗?

网友E:
旋钮的风枪建议拿测温仪或者万用表量一下某个风速下各个档位稳定以后的温度,标在面板上。烙铁有一种温控在手柄上用t12头的,感觉还挺好用。焊油有黄的223是松香的,还有白的559不知道什么成分,闻起来不太好,也有进口埃尔法分装的,没用过,看价格还能接受。植锡往钢网撒锡球,然后放预热板上250度左右,可以植得很均匀,或者刷锡膏然后摘了钢网加热,如果要带着钢网吹,最好用面积小的钢网,搜到最多的那种组合网加热不均会鼓起或者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钮的风枪建议拿测温仪或者万用表量一下某个风速下各个档位稳定以后的温度,标在面板上。烙铁有一种温控在 ...

风枪真是个好办法 看来 还要买个预热板 请问焊油作用什么呢?我有自制的松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