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根据咸鱼淘来的51开发板WX-KT01 画的PROTUES 电路图 一

楼主(2021-01-23):
闲鱼来的没有资料,百度也没有搜到这个型号的 WX-KT01-V1.2 2013-10-20
其实也很简单的事情,就是用万用表测量 IO口接到哪里去了

但是也很费时间,这几天有空就测量下,
先记号在纸上,
再来画PROTUES 电路图
先画了一部分。

先画了部分图

USB 作为电源输入,USB 还接了一个PL2303HX ,
接 P3.0 P3.1 作为 STC51 的ISP

复位电路 有2路,
一个AVR ,AT 单片机的,
一个51单片机的,对电平要求不一样,有个跳线选择

P0口接了上拉电阻。

P1口 接了一个流水灯,通过跳线 连接。灌电流。低电平 亮灯。

4个独立按键 ,接的 P30,P31,P32 P33.

余下的有空再画图 发帖了。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proteus比AD更方便些。proteus直接输入元件型号就可以搜索到元件,而AD需要确定元件所在库,选择库后才能搜索。

网友:
PROTUES做51确实方便,还记得在学校里就是用这个做的

网友:
采用A/D口做按键比较省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