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三板MOS管氩弧焊机单用改双用方法

楼主(2021-01-24):
三板MOS管氩弧焊单用改双用方法
上板电源指示灯旁边的单用这是短接通,接一个双刀开关常开上,断开时电焊。同时中板75MV 的分流器有一个插座旁边也有短接拆了把线接到开关上另一常开上 ,断开时  就没有高频引弧了  也就是两个开关都是断开就是电焊功能,,都接通是氩弧功能

楼主:
把一个M16的螺母上面焊一个M8的外六角螺丝,再到淘宝用签到红包白嫖一个16—25的快速电焊插座,这个就可以转成电焊了

网友:
学习一下,正好需要

网友:
先收藏,慢慢琢磨

网友(2021-04-16):
我正在找这个改法,正好弄了一个氩弧焊机,结构都一样,仿制瑞凌的

楼主:
如果主板上没有余留接口的请看下面的

开关要选用两侧能同开同关的下板的黄线封波线接上板的,可以剪断黄色线串一个开关还有高频控制线可以剪上面的风扇旁边的高频线(其中一条)是供电到高频板到高频变压器的一次侧的,也可以剪断中板的整流器输出的电压到高频板的降压到24V继电器供电的。。这两个地方其中一个断开接开关的另一侧上就行了

楼主:
补一张图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