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夏普50su460a液晶电视机反复重启

楼主(2021-01-24):
朋友的电视机,开始看着看着蓝屏,后来开机出现Sharp的logo后反复重启,初步判断是系统坏了,电视之家买了个软件用u盘刷了能进到智能电视界面,但是还是反复重启,且无法关机,不知道是数据问题还是主板芯片问题或者虚焊,淘宝看了一下保修三个月的主板包邮也就几十块,不折腾,下单买一块装好搞定。

网友A:
检查按键电路,估计氧化 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按键电路,估计氧化 短路了

应该不是按键问题,按键的话换板也会一样故障.
估计应该是稳压供电芯片或相应电容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有?图是修复前还是修复后的

网友:
夏普液晶电视遇到过此类故障,检查一下电源滤波电容看看。

楼主:
电源板目测没有问题,所以没用表量输出电压,现在已经换了一块主板,装机正常使用,所以应该不是电源键开关板或者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电源部分的管理电路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