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教一个关于TF卡无法格式化的问题。

楼主(2021-01-24):
小侄女的故事机今天开机不唱歌了,我取下16G的TF卡发现是卡的问题,卡显示容量正常,里面文件也正常显示,就是不能写入和删除文件,也无法格式化,用读卡器插上电脑,电脑还会死机,请问可以修好吗?谢谢

网友A:
TF卡基本上快挂了 换一个也没多少钱  赶紧趁还有一口气 吧里面东西换个地方  换个卡    省的找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卡基本上快挂了 换一个也没多少钱  赶紧趁还有一口气 吧里面东西换个地方  换个卡    省的找资源 ...

为什么U盘出现这样的情况量产一下就可以修复,TF卡却不能呢?听说在某些老型号手机上可以强制格式化

网友:
存储卡的文件复制出来,换一张得了,没法修,如果要折腾的话试试上U盘主板,存储卡金手指那一面有连接内部存储芯片的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U盘出现这样的情况量产一下就可以修复,TF卡却不能呢?听说在某些老型号手机上可以强制格式化 ...

你要能搞到tf卡的量产软件也可以这么搞,然而并没有。U盘和卡情况不一样,U盘是主控厂家放出的软件,主控是半成品,必然要有软件支持。存储卡是成品了,量产软件没啥意义,我们这类需求是小众,厂家并不希望你瞎折腾。就比如闪迪的u盘,自家主控自家颗粒的,他就没有量产软件流出来。

网友:
赶快换一个,再把旧卡里的东西备份出来。毕竟资料无价啊

楼主:
大家都是行家,能帮忙推荐一款质量好的TF卡和SD卡吗?我去JD买自营的去!谢谢

网友:
闪迪至尊极速12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