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改一个12V锂电钻充电器

楼主(2021-01-24):
前段时间买的易博双速锂电钻没电了,翻出它的充电器,充电前检查下输出电压,居然13.76V,
这种3节锂电的不应是12.6V吗?分到每个电池上4.59V了,远超4.20V, 完全靠电池内充电保护板来截止充电,太危险了。

拆开来改一下输出电压!

这是充电钻外观图:

这是它的充电器和电池:

充电器标识,说是12.6V,500mA. 实测13.76V

拆开外壳,内部元件好少

反面元件也少,芯片是LP3669的

从网上找到LP3669的Datasheet,先看它吹牛:
LP3669 是一款高性能隔离型适配器和充电器的自供电原边反馈控制芯片。 通过检测变压器原边的电流和电压实现恒流和恒压功能,内置环路稳定性补偿,可以省略 TL431、 光电耦合器以及辅助绕组供电。
LP3669 通过设定外部的限流电阻和变压器原副边匝比来实现恒流输出功能; 通过设定 FB 的分压电阻就可以实现恒压功能。同时为了实现更好的输出电压调整率, LP3669 内置输出线缆补偿功能,可以通过设定 FB 上电阻的值来调节输出线缆补偿值。
LP3669 集成了多种保护功能,包括 VCC 钳位/欠压保护,输出短路保护, 过温保护等。

再看它的电路图:实际上我这个是双绕组的

但电路中元件定义和识别要看这个3绕组的:

看它对恒压的设置:

好,结合实物,上拉电阻RFBH是电路板上一个标着3603贴片元件R4,即360KΩ,
下拉电阻RFBL是电路板上一个标着5621贴片元件R3,即5.62KΩ,
现在实测输出电压13.76V,
代入公式:13.76=1.2*(5620+360000)/5620*Ns/Naux    (Ns是变压器次级匝数,Naux是辅助绕组匝数,数据不知道,但可以求出比值,用于后面代入)
求得Nx/Naux=0.1762559

现在要让输出成为12.6V,
如果改动RFBH, 即R4: 12.6=1.2*(5620+RFBH)/5620*0.1762559,求得RFBH=329177Ω≈330KΩ。
如果改动RFBL, 即R3:  12.6=1.2*(RFBL+360000)/RFBL*0.1762559,求得RFBL=6145Ω。
显然改RFBH,  即R4比较好,因为330KΩ比较常见,我元件盒中有。

于是拆下原R4,找个330KΩ电阻换上:

然后装好,再测输出电压,现在为12.71V。
成功,哈哈哈,基本完美了。
比标准的12.60V多出0.11V,就当是有线损的补偿吧。

===================
有人怀疑没有必要改,说是空载电压没关系。
这里补充说明下:

这种充电器芯片,最后只有恒压功能,看电路就知道没有充满自停的专用锂电充电芯片的功能,
哪怕是转灯了,只要充电器输出端和电池端存在压差,就会有电流,就会继续充,哪怕电流很小。

这个充电器输出13.76V,当电池满电时电池端是12.60V, 看起来线损1.16V,
但是这个1.16V是两端的电压差决定的,充电器输出端电压是高于电池端的,所以仍会有电流(不断减小),
在充电器输出端电压与电池端电压完全相等时,才会没有充电电流,此时线损也接近0V。(线损电压并不是定值,线损电阻才是定值)
所以对于没有充满自停功能的充电器,转灯时没有及时拔下充电器的,充后电压偏高是必然,有可能会充坏电池。

充电电池与普通负载不一样,它自身通过电流时,自身电压会逐渐升高的,而这个自身电压不能超过一个定值。

上面我画的等效电路中,如果左边4节恒压源电池,右边3节充电电池,是不是线损并不能阻止右边电池电压升高到与左边一致?
实际上在达到一致前,右边电池由于化学性能限制,已过充损坏了。

如果右边是一个普通负载,比如说是一个电阻,就没这么讲究,左边恒压源端电压,减去线损电压就是负载端电压,负载端就可得到一个不变的、合适的电压!

厂家这么做的原因是:有充满自停功能芯片充电器成本高,反正电池组内有锂电保护板,大约充到12.9V左右保护板会动作(每节已充到4.3V的充爆边界),就充不进了,
仔细调教充电器输出电压又人工成本高(也可能这种充电器内每个高频变压器匝数在生产控制中有问题,或电路设计不良,上拉与下拉电阻的阻值设计不合理),只要保护板不坏,用户就不会知道,但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而且,你怎么知道你电池组内保护板不会坏?起爆时边上正好有易燃物你家就好看了!

网友:
我直接用12伏电源充一小时拔电

网友:
改的好,这样安全

网友:
作业做得不错,厂家的设计大意了。

网友:
这个电压12.6会导致电池充不满

网友A:
电池保护板有0.4~0.6的压降,改到13.1Ⅴ比较合适。12.7V充不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保护板有0.4~0.6的压降,改到13.1Ⅴ比较合适。12.7V充不满了。

为了电池寿命长久,宁愿充不满,也不能过充。
如果真的差0.3V,也就平摊到每个电池少充0.1V,即4.2V锂电只能充到4.1V。
可是4.1V-4.2V之间电池容量很小,一般不超过10%,如果是衰老电池,容量更少,所以无所谓了。

网友:
测量的是空载还是带载电压,要是空载也不高。

网友:
改的漂亮,多测几次充电保险

网友:
看后面能不能充满才知道效果

网友:
我的充电盒是标称12.6v,空载13.16v,一直用着。

网友:
空载的话大一点很正常吧

网友:
不应该改的,这个电压包括了线路和保护电路对电压的损耗,实际最后到涓流充电时电池的电压应该是12.6伏。改后可能充不满电的。

网友:
这种垃圾充电器空载电压都高,带负载就正常了

网友:
数学和物理都没学好 我算不了这玩意

网友:
刚量了下我的fogo是13.26v 看来我也要改下

网友:
我用功率计充电到变灯没有发现突然为零 所以应该保护板没有动作 充满是12.6  建议lz还是测下充电电压吧 空载有时候不准

网友B:
想多了,厂家心里有数不会轻易让充电器因高电压充坏自家的电池包的。考虑到各种损耗和压降,原电压能充满电池就不错了,再说一两元钱一节的电池即便充满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因担心把它充坏而劳神费力改充电器降电压还不如找几节好点的电池换上去。

网友:
其实改了严重充不满,这种充电器空载电压都高的,带载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厂家心里有数不会轻易让充电器因高电压充坏自家的电池包的。考虑到各种损耗和压降,原电压能充满电 ...

一两元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