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超大功率的取暖器卤素管

楼主(2021-01-24):
在网上买一个卤素管的小太阳取暖器,卖家发的却是“碳素管”的。经过沟通,卖家又重新寄了一个卤素管,让我自行更换。收货后,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电阻仅5-6欧左右,计算起来功率高达8KW!!开始还以为万用表有问题呢。这还是家用取暖器的发热管吗?

这算不算是家庭作坊生产的不合格产品?小作坊生产者为了迎合一些无知的消费者“发热快、很暖和”的要求,
生产这些不合格、危险的垃圾。冬季家庭火灾很多就是使用这些垃圾引起的。

网友:
再买2根,3根串起来用

网友A:
电阻会随着温度变化,电阻通常会随温度升高变大,测一下工作电流再说。真要是8KW现在没几家不跳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会随着温度变化,电阻通常会随温度升高变大,测一下工作电流再说。真要是8KW现在没几家不跳闸的 ...

温度升高,电阻也增加不了多少。我家另一个800W小太阳取暖器,高档位,冷态下测电阻是60多欧,接近70欧。这个对比很说明问题。
家用800W电饭煲发热圈电阻50多欧,1500W电水壶发热丝电阻30多欧.

网友B:
温度升高后电阻会减小的

网友:
通电温度高以后电阻就变大了,不信你用万用表去测试老式的电灯泡,电阻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升高后电阻会减小的

说反了吧

网友C:
给你的参考,100w白炽灯泡冷态电阻只有二十多欧姆。

网友:
想多了。。。。自己接起来通电用功率仪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的参考,100w白炽灯泡冷态电阻只有二十多欧姆。

给你一个参考,家中另一个卤素管冷态电阻是70欧。还有,白炽灯泡正常工作时灯丝温度达2000度以上,此时电阻会变得很大。但卤素灯灯丝温度1000多度。

网友:
白炽灯冷态阻值是白炽状态的十分之一左右

楼主:
你们都别说了,都是想当然。我又试了一下,把这个卤素管接到插座上,一接触,冒很大的火花,铜引线(共20根,总直径1mm)都烧熔在一起了

楼主:
你们家有小太阳取暖器的,自己测测冷态下发热丝电阻是多少??不要想当然。

网友:
碳素的很好啊 为什么要换卤素的

网友D:
争论半天,接上电测试一下电流就知晓了。另外想见识一下碳素是什么发热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争论半天,接上电测试一下电流就知晓了。另外想见识一下碳素是什么发热芯 ...

不敢试,这个大功率卤素管一接插座就冒火花,万用表表笔被烧了一个小坑
等有时间测试一下家中另外一台小太阳卤素管(标称800W)的工作电流,用事实说话。

网友:
2200W功率,220V也有10A电流了,你那么带电去接线,能不打火?更何况冷态电阻小,启动电流更大。
初中物理知识。

我劝楼主重抖手,
不拘一格用百度。。。

网友E:
不是说碳素管热效率更高吗,干嘛换卤素管,用来发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碳素管热效率更高吗,干嘛换卤素管,用来发光?

这两个管子我都用过,碳素的优点是亮度低不刺眼,但是热辐射范围小,而卤素管虽然发光亮,但是能照到的地方还是很暖和的。

网友:
卤素灯管工作时,灯丝温度高达1600度,会发光,热态电阻比冷态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