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华秋打样,表示玩不起。。。不知道各位有哪家打样的靠谱?

楼主(2021-01-24):
新注册账号,一块钱打样,下单,等待审核后,发现价钱变成66块钱,板子外形是10X10;多次看原板外形没错,就是10X10,到华秋,就变了10X10.05....再三确定是原板就是10X10 的外形。。。取消订单,再下单,一块钱打样,还是变成66块钱。。。。表示玩不起。。。只能把华秋的软件卸载了,省得看得心烦。。。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16871652\QQ\WinTemp\RichOle\86DF(K_A`~$_~ZC0P3`GIUG.png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外形层有奇奇怪怪的线头 之前拼板就遇到过没对准导致略微超出10cm

楼主:
没有线头超出外形的,核查很多次。。。华秋的人,也没有提醒超过10X10,直接把价钱改成66块钱,这是一种,,,让人讨厌的行为,一元福利玩不起,就不要玩。。。比起,立创和捷配打价格时,差得太远了。。。至少他们两家,说免费打样,就是免费打样,不玩这种套路。。。

楼主:
在立创打样10X10.1,,,,也是按10X10的算的,,根本不是事

楼主:
一元变成66元

网友:
立创5元包邮打样不香迈!

楼主:
把板,扔到立创打样了,是10X10外形,看图说话

网友:
反对老是想免费,人家也要吃饭。我刚打过22的。30以内都可以接受。

网友:
那就改成9.5*9.5的

楼主:
板子外形是立创自动分析出来的10X10。。。。。又要浪费5POS了

楼主:
为什么要改9.5X9.5?我跟板子过不去?重新改板,不浪费时间?》

楼主:
再说了,又只是一家板厂,我现在换一家板厂打样,好好的,就没有必要去改成9.5X9.5外形。。。。

楼主:
下单完毕,坐等,收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单完毕,坐等,收板子。。。。

所以嘉立创的多安逸,非得省那4块钱,还弄了一肚子气

网友:
他是不是算你拼版了?

网友:
立创5块,捷配19都比秋华香

网友A:
1元打样?如何操作,我薅了华秋几次羊毛了,怎么没发现?用洞洞板做得电压基准太难看,寻思着花5元打个样。3cm*5cm板华秋不会收66吧

网友:
很正常  板厂尺寸依据的画线最大尺寸,你的计算是依据线中心,方法不一样,因为板子V割要耗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元打样?如何操作,我薅了华秋几次羊毛了,怎么没发现?用洞洞板做得电压基准太难看,寻思着花5元打个样。 ...

加力创  每月5块,,2次打样包邮额度       你可以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元打样?如何操作,我薅了华秋几次羊毛了,怎么没发现?用洞洞板做得电压基准太难看,寻思着花5元打个样。 ...

新手机注册打样都是1元  ,你可以多高几个手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