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打板汽车自动关闭启停

楼主(2021-01-24):
上次讨论了关闭汽车启停功能的想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447
这次自己打板,但是坛友说换成HT7550比较好,那就换HT7550了。
一种是stm8芯片的

另一种是stc15f104w的

板子已经焊好,用12V电源测试可以,由于没有插头目前还没有上车测试
如果哪位上车测试通过吱一声,代码用的是上次讨论中的代码。

stm8s003 立创EDA

程序

STC15F104W 立创EDA

程序

网友A:
78L05待机功耗不小啊。有几毫安。

网友:
用个NE555就行了

网友:
这个可以记号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8L05待机功耗不小啊。有几毫安。

对,可以考虑HT7550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有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可以考虑HT7550

慎用微功耗的LDO了。
我这几天用HT7150做低功耗的设计,不断的烧单片机,后来发现它们普遍存在电压过冲现象。

楼主(2022-03-27):
上传78L0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慎用微功耗的LDO了。
我这几天用HT7150做低功耗的设计,不断的烧单片机,后来发现它们普遍存在电压过冲现 ...

要注意电路设计吧。17年设计的一款汽车产品,用了7550,15年来都无问题

楼主:
上传一张接线图
上图为原厂公头,上面有排线,为黑灰白绿棕五条线,经过万用表测量,控制启停为绿色线跟棕色线,这个确定之后就可以设计电路
出处:https://club.m.autohome.com.cn/bbs/thread/47aaba56ee742ba5/72562610-1.html

网友C:
不用这么复杂,把蓄电池上的电脑插头拔了就可以了,让行车电脑把电池识别为普通电池.

网友C:
自动启停是省油不省钱,电池比普通电池贵1~2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复杂,把蓄电池上的电脑插头拔了就可以了,让行车电脑把电池识别为普通电池. ...

会不会报码?

网友:
HT7550高电压开机过冲烧ic

网友:
现在进军工业领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启停是省油不省钱,电池比普通电池贵1~2倍.

感觉起动机也是钱,起动机没轴承,磨损程度比其他快多了,到时候在半路上起不来了更可怕

网友(2023-04-12):
你好,楼主!
想把STC15F104W程序中的导通时间改为1秒,如何修改啊?
能不能把修改过的导通时间为1秒的.Hex文件发一下啊。
谢谢!

网友D:
有没有人能研究一下新能源汽车后台上传信息怎么屏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人能研究一下新能源汽车后台上传信息怎么屏蔽。

新能源汽车需要插手机卡或流量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能源汽车需要插手机卡或流量卡吗?

汽车本身的回传数据应该不需要,这块是车厂根据需要,肯定会不断监测运行数据,下发升级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