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个电脑ATX电源,发现负极接外壳,这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1-01-24):
最近部门搬车间,把淘汰下来的主机都堆到角落了,我拆了一个主机电源回来,拆开之后发现输出负极上标的却是GND,而且通过螺丝柱与外壳相连,输入地线也与外壳相连。用万用表测量,一头搭正极,一头搭外壳,可以测到直流电。且外壳与负极(就叫它负极吧)之间的组织为0.3Ω。
在输入不接地线的时候用万用表量电源外壳有30多伏的交流电,但是输出端还是正常输出直流,这样正常吗?

以前没拆过电脑电源,不知道是不是电脑电源都是这个设计。

网友:
服务器电源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A:
可以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没有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铁制外壳的电器接地是规范要求,但如果三脚墙插没接地钱,那外壳测出来有电压很正常

网友B:
只要输出正常就没事儿,他们之间有线阻

网友:
不接地线? 手湿的时候摸外壳有惊喜哦

网友C:
正常的应该是外壳接地,还没贝过外壳接负极的。

网友D:
你看错了吧那是地线

网友E:
电脑电源都是这么设计的。
输出电源负极和交流输入地线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错了吧那是地线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一头接正极,一头接外壳,能测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输出正常就没事儿,他们之间有线阻

蜂鸣档直接响了,电阻非常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电源都是这么设计的。
输出电源负极和交流输入地线是接在一起的

那我岂不是直接把插座的负极接外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错了吧那是地线

我知道GND是地线,可是他和输出负极是通的,蜂鸣档响

网友:
只有一次遇到电器金属外壳不接地的,就是有一种保密隔离的服务器/交换机机柜,外壳真不接地,接上就跳闸。

网友:
早年锗管收音机是电源“+”接GND,后来硅管的就电源“—”接GND了,原则上说“+”、“-”哪个接地无所谓,但是机器中电源和被供电的电路板的接地极应该统一。
电脑的主板设计成电源“-”接GND,所以电脑电源必须电源“-”为GND,不然要炸的。
电脑电源主板的输出“—”极一般是通过菊花垫片借助一个固定螺丝与铁壳链接,而3插片电源线的地线也是用螺丝拧在铁壳上,自然使“-”极直通地线了,而主板的电源“-”则是通过固定螺丝及I/O口上的弹性档片多点与机箱铁板相连,如果电源插座上没有地线,那么220v电压会通过Y电容使电源地线分压到110v,110属于危险电压,人体碰上会“触电”,但是理论上不会致命,因为Y电容规定了很小的容量通过的电流很小,不会达到触电者不能自主摆脱电源的程度,再加上人体环境上因为衣物鞋子地板等物品本身绝缘电阻很大,所以对电流很敏感的人触到电脑金属壳子时就是“麻电”的感觉。
当然电脑等3插片电源线最好插在有合格地线的插座上使用,使机器金属壳子接地,不会造成人员触电,机器性能也更有保障。
Y电容必须使用专用的不超过4700皮法(导通电流0.7?毫安一下),一旦损坏要自行断路(自毁型),两脚间不会击穿(标称击穿电压在1千至几千v),所以不可以用其他电容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应该是外壳接地,还没贝过外壳接负极的。

我拆了几个dell笔记本电源,都是负极接外壳,和地线直通

网友:
我觉得不应该,电脑负极接外壳压根就不正常,

网友:
台式机都是这么设计的,起码从90年代开始的机器都是。
现在的笔记本才是迷之设计,原装电源三脚插头,插座也有接地,但是金属机身仍然麻手,联想华硕都有,简直不能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