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万年历想更换固件,最大只有2020年的日历数据

楼主(2021-01-24):
一台老的万年历,带农历温度节气闹钟功能,硬件完好,可惜最大只有2020年的日历数据,现在只有温度和时间有用了,想更换下程序,不知道有现成的代码下载没有啊?

网友:
人为制造的“千年虫” Bug

网友:
难道世界末日到了?

网友:
3231可以有啊

网友:
有点难度,虽然很多开源的,但得和硬件搭配起来用。

网友:
估计很难找到合适的,因为必须硬件完全一致,软件升级版本才有用,如果自己有兴趣而且能够弄清楚硬件结构,那么可以自己重新写一个程序烧录进去。

网友:
这种万年历都是厂家自己做的程序,之所以只支持到2020年的数据,是因为为了节约成本采用ROM容量小的单片机,存不下农历以及节气查询表,所以砍掉。一般不会有固件给你,也不会外流程序写好以后只有类似的HEX或bin烧写文件,源文件肯定不会出现在市面上。要是动手能力强,可以更换单片机,论坛里万年历的程序有很多,改一改可以用到2100年

网友A:
商品的东西不太可能找到可以用的固件,学单片机编程吧,自己做的日历随时可以改的,我自己的万年历数据我都设置到206*年,此后失效我就不管了。

网友:
现成的几乎想都不用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商品的东西不太可能找到可以用的固件,学单片机编程吧,自己做的日历随时可以改的,我自己的万年历数据我都 ...

“我自己的万年历数据我都设置到206*年,此后失效我就不管了。”

还是多留点余量,科技在发展,万一到时候人还在,钟停了,儿孙让你再写程序……

那画面……

所以还是。

网友:
楼主要把钟拆了,尽量发详细的照片,说不定有坛友刚好折腾过……

论坛里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的万年历数据我都设置到206*年,此后失效我就不管了。”

N年后这些过时的万年历就该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的万年历数据我都设置到206*年,此后失效我就不管了。”

哈哈,人生几何转眼百年呀,到那时如果人还在就换一种活法,不玩这些劳神、伤腰、累眼睛的玩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年后这些过时的万年历就该淘汰了。

这东西用几十年只是玩笑,看近十几年电子技术的发展,各种单片机变成古董也不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网友D:
好像可以调整前多少年, 日期可以看一下.  星期不对, 节气, 年份什么的应该不一样. 你查一下,把年份调一下.至少日期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可以调整前多少年, 日期可以看一下.  星期不对, 节气, 年份什么的应该不一样. 你查一下,把年份调一下. ...

调到19年前就行啦

网友E:
把千位和百味的驱动切断,只显示后两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千位和百味的驱动切断,只显示后两位,搞定

农历,农历,还有星期。

网友:
网上数据基本都是用香港天文台的做基准,到2100年,程序也不难。难的是谁知道你的那个万年历用的什么单片机,用的什么屏幕,该刷什么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