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种焊接支架不错

楼主(2021-01-24):
在淘宝发现这种焊接工具不错,不过直接买有点贵,想自己做一个,要是有人一起组织发套件就赞了

网友:
工作空间都被挡住了!

网友:
不错不错,多少银子

网友:
红色的更实用些,拆某些元件比较方便,但对我个人而言,用的机会不多。

网友:
专门干维修的可以买这种甚至更好更贵更精准的夹具,家用没啥必要,顶多多费点功夫找固定

网友:
全活动式的,调节方便

网友:
看着花里胡哨  感觉没啥用还碍事

网友A:
手机支架可以代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支架可以代用的。

手机支架
价廉物美
支持一帖

网友B:
天猫农场阳光换几个红包,买几根冷却管和鳄鱼夹自己做一个

网友C:
这个是我几年前自制的焊接支架,买机床用的塑料冷却管和鳄鱼夹,找人车了个钢制厚重底座,中间有小孔可以上螺丝固定在桌面,凹下去的部分放待焊接的零件

网友:
B站UP主科技DOT有出同款DIY视频,区别是夹具用磁铁吸在底座上,比你贴的这个更实用,不需要这么多夹具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取下来

网友:
等你到手后,发现智商被充值了

网友:
有些东西好看,不好用,像那个焊接直角用的磁铁,我买了四个,不算很便宜的,简直就是垃圾,组直角完全不行,倒是那种铸铁的超大直角夹很好用,精度很高,夹住材料焊接也不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猫农场阳光换几个红包,买几根冷却管和鳄鱼夹自己做一个

都买了,暂没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几年前自制的焊接支架,买机床用的塑料冷却管和鳄鱼夹,找人车了个钢制厚重底座,中间有小孔可以上 ...

我就差个底座,找不到人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几年前自制的焊接支架,买机床用的塑料冷却管和鳄鱼夹,找人车了个钢制厚重底座,中间有小孔可以上 ...

哥们 你这直径和厚度都是多少啊

楼主:
就差底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你这直径和厚度都是多少啊

给你一个图纸,你参考一下,那些塑料冷却管在底座上钻合适的孔插进去,侧面再开孔用自攻螺丝固定或者胶水粘住都可以

网友:
材料表:
1、木板(捡的)
2、耐高温垫(tb5块钱包邮试用装)
3、usb灯延长线(2元/根,买来剪掉头尾)
4、黄铜联轴器(1.8元/个)
5、鳄鱼夹(0.14元/个)
6、m5螺栓(4个,楼下五金店撸的)
7、热缩管
总计成本不到3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