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近装修房子差一个工作灯于是做了一个牧田款工作灯

楼主(2021-01-24):
最近在搞家里的房子,经常需要局部照明,拉线挺麻烦,我的电动工具和吸尘器都是牧田或者牧田款的,家里有七八个牧田款的电池,于是我就做了一个牧田款的工作灯效果很好。灯是在某多多买的四寸的越野照明灯漫射性。电源是12伏到48伏的。我测了一下实际上的消耗功率只有15瓦。3D打印了一个座,线路很简单就不用再说了。

网友:
打印的底座挺精细的

网友A:
这灯壳是塑料的吗?

网友B:
问一下楼主,sw怎么根据一个东西来产生相对的模型的呢?刚学sw不会操作,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C:
转接座不错,简洁、敦实。但看插脚好像是买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壳是塑料的吗?

灯壳是铝合金,要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sw怎么根据一个东西来产生相对的模型的呢?刚学sw不会操作,麻烦指点一下 ...

我是用CAD建模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接座不错,简洁、敦实。但看插脚好像是买的成品?

插脚是某鱼买的成品,当时一口气买了好几个,还做了无绳的T12。

网友:
我记得牧田的保护板在机器里,灯直接插在电池上用,会不会对电池造成过放啊

楼主:
牧田18v电池保护板在电池里面。

网友:
3d打印机好买,建模技术不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