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不到两年手机续航尿崩 超级快充到底伤不伤电池

楼主(2021-01-24):
给手机充电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需要做的事情,随着手机快充技术的兴起,随用随充彻底改变了以前睡觉前插上充一晚的习惯。如今绝大多数手机都支持快充,而且功率越来愈大。手机厂商乐于宣称多少分钟把电池充满,而却绝口不提对电池是否存在加速损伤。
  之所以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此前一部手机刚刚使用不到两年,就突然出现了续航断崖式的下降,考虑到平时不玩游戏只是轻度使用,且多年来使用习惯良好,故此怀疑是超级快充导致,而给家人同期购买的同样支持快充的手机也有类似的问题。

  超级快充到底伤不伤手机电池
  快充到底伤不伤电池,相信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很多用户。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因为只要是充放电就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苹果和三星一直对快充有所保守。快充必然是一把双刃剑,只是损伤程度有多大目前难有定论。
  想要知道快充对手机电池寿命的影响都有多大,先来看看快充技术原理。目前快充技术有很多种方案,比如苹果的是PD协议,高通Quick Charge协议等等,从充电器输出标准到控制IC乃至电源线都有相应的标准,通过“量身定制”让手机电池发挥最大效能。

  快充协议大多本质是大电流或高电压
  但万变不离其宗,大多数快充技术无外乎是“大电流或高电压”来实现超级快充的,这一点是根本,因此无可避免的出现高温、高压等极易损伤电池行为。各种协议更多是为了沟通充电组件以及限定电压电流,并根据温度进行调控,从而对电池进行保护。
  导致电池加速损伤的三大致命因素,无外乎高温高压,电流不稳、过充过载。其中电流不稳的问题只要原装充电器都有保障,不必过分担忧。而过充过载也是如此,快速充电协议会在前80%进行超级快充,快充满时进行涓流充电以避免过充的情况出现。

  高温是损伤手机电池寿命的关键
  或许很多人都有经历,手机在快充时温度明显升高。所以,现在问题的答案就比较清晰了,其实无论快充还是慢充,都存在合理的电池寿命损伤。但是如果因为快充使用的高电压或高电流导致了高温问题的产生,无疑将会成为加速电池损伤电池寿命的关键。
  知道了问题的根源,那么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如果您的手机支持超级快充,那么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保护手机电池呢?虽然现在换电池不贵,但是一拆机IP68的高级防水就废了。其实办法很简单,就是尽可能的避免超级快充导致电池过热的问题出现。

  尽量避免大型游戏是快充容易高温
  比如,我们避免在高温暴晒比如夏季车载导航时使用超级快充,比如在超级快充时尽量避免同时玩大型游戏,这些游戏对性能需求很高导致芯片发热加重电池负担。此外诸如避免用光了再充电这类通用技巧同样适用于快充。当然不用快充更好,但有些矫枉过正了。
  快充技术是提升手机续航体验的重大创新,这一点不容否认,绝对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使用习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快充没有弊端,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明白其中的原理,规避掉不良的操作习惯,就可能像普通充电一样活得较长的寿命。

  这么大的充电器情何以堪
  快充虽好,但发展也要有个度。现在有些动辄上百瓦的超级快充的充电器体积和重量比手机都要大出去很多,这样显然就本末倒置失去了便携的意义。另外大力发展快充也会极大提升充电器的成本,所以您看这帮手机厂商现在都不标配充电器了,何苦何必呢?
  总体而言快充现在利大于弊,正常使用没有必要过于纠结,但一定要切记远离高温!

网友A:
我都是把快充功能关了的,肯定对电池有害。

网友:
肯定伤啊 但是用起来爽啊,还能促进买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把快充功能关了的,肯定对电池有害。

现在大部分国产手机是无法关闭快充功能的(以前用魅族手机好像可以,不过也是24W而已),我都是用18W的快充头或者18W的快充USB插排,既不会太慢也不会太快!

网友B:
你每次充电都是对电池造成伤害。电池有循环数的,用一次就少一次,怕电池坏还是别买了,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有人使用率不高,普通充也能满足需求,后来他因为游戏,追剧或者工作消耗快换快充了,电池最后究竟是因为用的多坏了呢还是快充充坏了呢?你选择手机换机时电池效率98%还是80%呢?手机不就是买来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每次充电都是对电池造成伤害。电池有循环数的,用一次就少一次,怕电池坏还是别买了,没有买卖就没 ...

你们土豪随意,我们土鳖就不行了,换电池换手机贵啊 二手5s现在还在用,内置电池换了3次了,现在电池都是外挂的

网友:
平时用的十几瓦的充电器,着急时用快充。

网友:
表示用过快充再也回不去了。

网友:
依据电池大小  4AH的  最佳电流2A  功率10W以内最好。8AH的  最电流4A   功率18W以内 目前手机很少8AH的   一般都是4A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