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白真诚地来提个问 家用想一把搞定到底买个啥

楼主(2021-01-24):
之前研究半天 便宜货怕电池放坏了 因为不一定几辈子能用到一次 48块钱买了个插电冲击钻 但是想了想没法拧螺丝 而且看充电的行星齿轮箱明显高端很多
现在的需求还是一年用不到几次 锂电钻 冲击钻 冲击批都是能拧能钻 如果是家里应急用一下 尽量用途多点 到底买个啥 估计我的实力也就买个富格之类的货

网友A:
借楼同问,300左右的单电,锂电钻,求推荐!

网友:
可以考虑锂电冲击钻,不过个人并不推荐冲击钻,冲击真的很鸡肋,不如平钻+陶瓷三角钻,一百以内的12V锂电钻都差不多,差异主要是电池,便宜的货电池肯定差

网友:
一把搞定怕不行  拧螺丝用螺丝刀,打孔用冲击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同问,300左右的单电,锂电钻,求推荐!

买大有5298

网友B:
你的需求适合:充电钻。富格就好。
如果你怕电池放坏,那就插电手钻+6mm镙丝批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需求适合:充电钻。富格就好。
如果你怕电池放坏,那就插电手钻+6mm镙丝批一支 ...

我看了插电带扭矩调节的手枪钻 现在好像不是主流 非常少 而且贵 单速杂牌都要一百左右 东成有一个评价不佳 再就是有个藤原 一个美耐特 这种货估计扭矩调节都是假的吧
正牌就一个牧田0300 接近四百 有没有必要上

网友:
长期不用不充电,再好的电池都会过放坏掉

网友:
充电钻行星齿轮箱有什么高级的,只是为了提高减速比来适合拧螺丝,打孔的话由于转速较低就远远不如你那插电的了。钻孔的话还是继续使用那把插电款吧,拧螺丝多的话可以再买把富格之类的钻/批两用机,不过便宜货的电池包只能碰运气了,大多数都不是太靠谱。百元级的博世、东城等应该可靠些,但也得注意一下电池的维护。

网友C:
不知道大伙说的电池放久了会坏心理底线是多久。15年买了个10.8v的麦太保,现在电池还很坚挺。基本放着不用。家里确实没什么经常需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大伙说的电池放久了会坏心理底线是多久。15年买了个10.8v的麦太保,现在电池还很坚挺。基本放着不用 ...

麦太保10.8V的什么价能入,各大平台价都不同。

网友:
东成有款带扭力调节的插电电钻,适合家用,拧螺丝打孔,砖墙用三角钻头。

混凝土就得用电锤了,冲击钻打混凝土够呛,硬磨费时间费钻头,低标号混凝土还凑合,就是速度慢

网友:
预算低也买个好点的插电钻最起码质量好耐用,再买个瓷砖钻头还可以钻孔,拧螺丝买个批头就行

网友:
15年买的两节松下电池,18650的,前两年偶尔就是放md机听两张碟,基本上一个月也不到一个循环,现在在手电筒里,也是用的少,没觉得电池容易坏,手上18年底买的大有20V,开始到现在,除了拿一个800瓦汽车水箱风扇接上去,把保护板烧了一个,保修以后,到现在就没坏过一个电池,手上有九个大有电池………

网友:
拼夕夕一百多买个博尔特的三用无刷电钻!

网友:
一个月如果都用不到一次,还是别买了,一个月能冲次电,电池也坏不了,当然你要是虾牌那种的电池就没法说了

网友:
既然有插电的可以考虑100多买个东成的12V电钻,起码电池靠谱,钻木头或者铝合金开小孔,拧螺丝足够了,力气活交给插电的

网友:
洋垃圾来说,就是牧田tp131.141,或者松下7542.7548.6505.6507等多功能

网友:
大有5230、1702,既可以拧螺丝又能钻、锤,家用最适合,5230闲鱼彩盒版要2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