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esp8266制作智能家居控制端,连接小爱同学,实现语音控制

楼主(2021-01-24):
对8266着迷了一阵子,今天说说怎么用它做一个智能家居的控制系统

准备硬件,8266模块,配套的继电器板和下载器。

准备软件,Arduino IDE,Java环境JDK,安装8266开发板离线包,Blinker库和手机安装的点灯科技app

该安装的安装,该复制的复制,Arduino IDE解压就可以用不需要安装。

添加Blinker库

解压放到 我的电脑>文档>Arduino>libraries 文件夹中

到此,开发环境初步搭建完成。

打开点灯科技app

点加号

独立设备

wifi接入

选阿里云

保存好key,程序里要用到

添加了一个离线设备

点击进入设置

添加按钮视图

也可以更改其他图标和名称

打开Arduino IDE,复制一下代码到界面:

#define BLINKER_WIFI
#define BLINKER_MIOT_LIGHT   //小爱同学

#include <Blinker.h>

char auth[] = "你的key";
char ssid[] = "你的ssid";
char pswd[] = "你的密码";
BlinkerButton Button1("btn-abc");     //定义按钮键名

bool oState = false;
int counter = 0;
void miotPowerState(const String & state)
{
    BLINKER_LOG("need set power state: ", stat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N) {

        digitalWrite(0, LOW);
        BlinkerMIOT.powerState("on");

        BlinkerMIOT.print();

        oState = true;
    }
    els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FF) {
        digitalWrite(0,HIGH);

        BlinkerMIOT.powerState("off");

        BlinkerMIOT.print();

        oState = false;
    }
}

void miotQuery(int32_t queryCode)      //小爱同学控制
{
    BLINKER_LOG("MIOT Query codes: ", queryCode);

    switch (queryCode)
    {
        case BLINKER_CMD_QUERY_ALL_NUMBER :
            BLINKER_LOG("MIOT Query All");
            BlinkerMIOT.powerState(oState ? "on" : "off");
            BlinkerMIOT.print();
            break;
        case BLINKER_CMD_QUERY_POWERSTATE_NUMBER :
            BLINKER_LOG("MIOT Query Power State");
            BlinkerMIOT.powerState(oState ? "on" : "off");
            BlinkerMIOT.print();
            break;
        default :
            BlinkerMIOT.powerState(oState ? "on" : "off");
            BlinkerMIOT.print();
            break;
    }
}

void dataRead(const String & data)      // 如果未绑定的组件被触发,则会执行其中内容
{
    BLINKER_LOG("Blinker readString: ", data);

    Blinker.vibrate();

    uint32_t BlinkerTime = millis();

    Blinker.print("millis", BlinkerTime);
}

void button1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点灯app内控制按键触发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digitalWrite(0,LOW);
    delay(200);
    digitalWrite(0, HIGH);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BLINKER_DEBUG.stream(Serial);

    pinMode(0, OUTPUT);              //定义io口为输出
    digitalWrite(0, HIGH);           //定义io默认为高电平

    Blinker.begin(auth, ssid, pswd);
    Blinker.attachData(dataRead);

    BlinkerMIOT.attachPowerState(miotPowerState);
    BlinkerMIOT.attachQuery(miotQuery);
    Button1.attach(button1_callback);
}

void loop()
{
    Blinker.run();
}

开发板和8266连接好接入usb

编译并上传程序到esp8266开发板

正在编译,稍等一会就可以了

灯开始闪,表示正在接收数据

看到这个界面就是写入完成。

与继电器板连接,接入5V电源

可以用点灯app控制了。

以下是加入小爱同学实现语音控制,按提示完成就可以:

语音指令可以自定义,比如:打开车库灯,关闭车库灯。

除手机app自行下载,其他软件代码都在盘里面自行下载研究,让代码更完美一些。
百度网盘:https://pan.baidu.com/s/1aV1Ohj_5MCmJMGmwCFMpxw

提取码:yrif

网友A:
羡慕,不错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不错的技术

哈哈,喜欢折腾而已

网友B:
我有两个找不到平台的智能插座,8266的,不知道能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找不到平台的智能插座,8266的,不知道能不能改

8266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大佬学习学习

客气了,不敢当,只是喜欢折腾而已

网友:
收藏了,超好的文章

网友:
真不错!照你的方法试试!收藏了。

网友:
收藏8266新玩法

网友:
5V竟然直接夹在锂电池两端?

网友D:
怎么修改成小度控制呢,是不是程序不改,在小度APP里面添加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修改成小度控制呢,是不是程序不改,在小度APP里面添加就可以?

不行的,要改代码的,我做的是小度控制的,需要在IDE里面下载小度的代码库

网友F:
之前我试过点灯平台,但是对接小爱发现经常会说:先帮你操作了,看看设备状态吧。延迟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我试过点灯平台,但是对接小爱发现经常会说:先帮你操作了,看看设备状态吧。延迟非常大! ...

点灯的小爱同学反应是迟饨,感觉天猫精灵灵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的,要改代码的,我做的是小度控制的,需要在IDE里面下载小度的代码库 ...

那要做小度,小爱通用的话就要加2个?

网友:
插眼,小爱天猫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