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R4875G1没尾插启动方法

楼主(2021-01-24):
4875在没尾插的情况下,完美解决启动问题,看图,从下到上7、8、9、10脚分别是槽位检测信号2、槽位检测信号1、模块在位检测、地,只要把789脚对地拉低就启动了,安全无风险

短接位置

短接位置

金手指说明

金手指说明

网友(2021-03-04):
有改60V-99V,0-60A的改可调方案吗?

网友A(2021-04-16):
谢谢楼主,我成功启动了

帮楼主上个清晰点的图哈

网友:
感谢分享,今天才入手一块4875G1,正在研究怎么启动,没想到看到你们的分享了,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应该跟4850g2是一样的吧

网友(2021-05-31):
这样焊接以后,万一是坏电源,你还怎么退给商家

还是回到使用 连接输出端金手指 的方式启动电源吧。将上图中的槽位检测引脚连接到输出DC的GND引脚(即 DC-引脚) 即可。

网友(2021-08-27):
问下这个模块有使能引脚吗?

网友(2021-12-16):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我成功启动了

帮楼主上个清晰点的图哈

求教下华为r4875,买了个蓝牙控制板,5v取电位置接哪您清楚吗

网友:
请教各位高手如果槽位检测信号2、槽位检测信号1,不接地会有影响吗?

网友(2022-05-16):
启动试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我成功启动了

帮楼主上个清晰点的图哈

没改套件吧?

网友(2023-07-19):
这个办法挺好的

网友:
多谢分享,赶紧试试

网友(2023-10-27):
还是应该连接5678吧。你这睁眼说瞎话

网友(2024-02-03):
买个尾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