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可能是国内全网首发 威克士MakerX系列20V无刷电磨 切割机

楼主(2021-01-24):
前段时间准备入手电磨,大的太重,小的没力,逛美亚偶然发现这货,瞬间被种草,然而国内没有上市,随即决定海淘拔草!其实到货已经很久,只是懒癌晚期,一直没上图,周末有空随便拍几张,不会拍照,因为机身卡口太紧,新机不想拆坏,因为毕竟没保修,所以也没拆机,各位将就看下

优点:
1、体积极其小巧,价格不贵,噪音很小,基本我用过的里面的最小的
2、20V无刷带无级调速,还要什么自行车
3、电磨配件通用琢美,切割机是2寸规格的切割片,淘宝有售不贵
4、钻速高,真高,带堵转电子自停,安全5、同系列还有电烙铁、喷枪等等设备,通用一个控制器,后期增加产品线可期

缺点:
1、美版接口,我没有美版电池,淘宝定做一个转小强的转换器,好用,就是高了点
2、切割机只能干小活,不过重活还有大机器伺候
3、拆机不友好,美版售后等于无

直接上图,有问题可以跟帖咨询,新人求砸M币

和2.5寸硬盘对比大小

和2.5寸硬盘对比大小

合体

合体

参数很猛

参数很猛

参数很猛

参数很猛

控制器

控制器

美版电池插脚

美版电池插脚

2寸磨片

2寸磨片

补充内容 (2021-2-25 23:52):
回复readonly,我到手后还退了一点税,大概总价600吧

网友A:
完美的继承了有线和无线的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美的继承了有线和无线的缺点

恰恰相反,5.2ah电池能解决一般无线电磨续航和体积的痛点,同样也解决了有线在无法取电的场合使用问题

网友:
记得有种软轴输出动力的机器应该比这种只把控制板和电池单独出来的性能要好吧

网友B:
我觉得设计挺好的。
在取电不方便的地方用起来方便,手柄又轻
謝謝分享,如能拆开看看就最好了

网友C:
大牌产品应该不会太差,但所谓20V电磨操作起来有点麻烦,好像不如9.9元的更加方便。

网友D:
这个看价格很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价格很贵啊。

不贵,两个主机加一个控制器实际到手不到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设计挺好的。
在取电不方便的地方用起来方便,手柄又轻
謝謝分享,如能拆开看看就最好了

试着拆过了,机身上有卡扣,非常紧,手残怕拆坏了所以没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牌产品应该不会太差,但所谓20V电磨操作起来有点麻烦,好像不如9.9元的更加方便。 ...

你要是手上有电池,买个山寨的电磨,加个打印的座子就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贵,两个主机加一个控制器实际到手不到600

两个不到600,确实良心啊,毕竟无刷电机

楼主:
美亚满300包邮

网友E:
博世有个2寸角磨机,要1300。。。

网友:
差点被惊艳到20V这么小,原来还要接控制器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美的继承了有线和无线的缺点

也可以反向理解,完美的避开了传统无绳工具的电池过重,和有绳工具不便携的缺点。

网友:
不是冲着颜值去买的?

网友F:
转速14000-24000,机器不错,轻量化设计很好,电池和输出线要能通用其他电池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博世有个2寸角磨机,要1300。。。

是指小钢侠还是另有一款?小钢侠应该是适配3吋(76mm)切磨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速14000-24000,机器不错,轻量化设计很好,电池和输出线要能通用其他电池更好了 ...

咸鱼可以定制各种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