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ATS 367.381.1软件下载

楼主(2021-01-24):
本来收到的1070只是磕掉一些电容,但是跑分死机,以为是电容的问题, 于是把电容补了上去。
结果上机直接无显示了,我擦,但是和常见的不显示不一样,常见的是显示器直接没信号,不会亮背光,我这个现象是,显示器屏是亮的,有背光,但是无图像。

主板是X79的,没有集显,只有上双显卡,上双显卡接的好的一张卡输出,设备管理器里面能识别到1070,但是有感叹号,查看属性,代码31,不是常见的代码43,如果是代码43,我估计直接就干显存了,显示代码31,提示“指定的请求为目标无效操作”,在网上没看见过类似问题,只有自己百度,弄了半天也没任何有效信息。

于是反复测量核心和显存电压,发现开机的时候电压都是0.85和1.51左右,就在该亮屏的时候,电压咔嚓就掉下去了,分别为0.77和1.35,个人认为还是偏低的,所以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但是我没法分析具体时间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我差不多就是个小白,只是懂一点点基础而已。

又拿出我的热成像,发现显存供电的电感比核心供电的电感更热,但是不清楚原因,怀疑是显存供电IC问题,刚好我有片一样的1070,没错,就是之前修好1060的那片1070,这次又排上用场了,先淘宝IC型号,看能不能买到,唯独这个显存供电IC丝印“7J=5A”,没有!我擦,不敢换啊,万一又挂了咋办,又想到1060的版型和这个1070的也是一样的,看了下1060的IC丝印“uP1666Q”,这个就能买到了,直接干!把好的1070的IC互换过去,上机,我擦!还是一样的,IC没问题,又来互换什么功率管理芯片,上机,我擦!还是一样!就差没换核心供电IC了。懒得换了,估计也没啥问题。

于是终于想着试试跑下显存,但是这卡黑屏,没法看结果,百度了一起大圈,没人教什么在集显上和双独立显卡上跑测试,但是我还是自己解决了,但是我不说过程,因为大家这些技术觉得都像宝贝一样,那我为啥又要道出来呢,对我没一点好处,我也不是专业修卡。给大家提供一星半点的信息我觉得就信了,这个MATS也是我买的,如果有要的我也不会无私奉献,因为过程我也是学来的,有些技能自己慢慢琢磨吧。

最终获得如下结果,奶奶的,终于让我找到问题。但是不知道那片是这个B2通道,直接把B1和B2一起干了,上机,完美点亮。

楼主:
另外一片1060(供电正常,无显示,不识别。加焊核心后直接无电压了,擦!!!!)的核心和显存我都利用这个拆焊台拆下来了。
这两天准备重植GP106核心和显存,希望这次别翻车了,核心的点太多了,面积又大,而且还那么密,我很担心我的手艺的手里的简易工具。

这就是穷人........,所以来点M币?让我买套螺丝刀?我手里南奇的24合一已经不行了。几个小号的十字螺丝批头已经废了。其他十几个批头有的一次也没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一片1060(供电正常,无显示,不识别。加焊核心后直接无电压了,擦!!!!)的核心和显存我都利用这个 ...

我手头的螺丝刀也碰到类似的情况,最常用那个已经用了超多次了,虽然没坏之类的,但是好多其他头,一次都没用过

顺便吐槽一下,论坛那个螺丝刀,多送的2个刀头,是很小号的,感觉不如送最大的两个ph1和ph2实用呢
不过还好,论坛坦克家的螺丝刀,他家现在的头子有单独的ph1和ph2还有加长型的,配合论坛螺丝刀,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A:
又看了一遍帖子,有点没看懂

这个显卡最后是用软件修好的?

开始我还以为都是硬件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一遍帖子,有点没看懂

这个显卡最后是用软件修好的?

硬件,显存问题  加焊亮机   软件能有啥问题,要显卡就只有BIOS是软件,驱动不算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显存问题  加焊亮机   软件能有啥问题,要显卡就只有BIOS是软件,驱动不算问题 ...

哦哦,这感觉才对的嘛,哈哈

我手头有个华硕的750显卡,以前好好的,后来就黑屏了,本来想修,估计就是显存虚焊之类的
但是吧,后来买了新显卡了,这个也没啥用,犯不上折腾,感觉时间耗不起
毕竟不是高级货了,修好也是鸡肋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这感觉才对的嘛,哈哈

我手头有个华硕的750显卡,以前好好的,后来就黑屏了,本来想修,估计就是 ...

挂咸鱼卖了得了  低性能卡

楼主:
附检测软件和教程

184 Bytes, 下载次数: 56, 下载积分: 家元 -55

网友:
感谢,我已经下载了,回头过年时候研究下

想好了,如果修好,就给店里第二台机器装上,勉强能玩方舟生存进化,联机玩还是有意思的

网友B:
里面没400.184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没400.184版本啊?

对  没有  367的够用了  3毛钱还要啥自行车啊   400.184的10块钱  你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哦,这感觉才对的嘛,哈哈

我手头有个华硕的750显卡,以前好好的,后来就黑屏了,本来想修,估计就是 ...

我还在用660怎么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还在用660怎么说?

不玩大游戏,够用了
我哥玩电脑游戏,我有时候跟着玩,基本也都是买的二手显卡,性价比很高,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哦哦,这感觉才对的嘛,哈哈

我手头有个华硕的750显卡,以前好好的,后来就黑屏了,本来想修,估计就是 ...

华硕的750和750TI有通病,背面有个6脚管子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750和750TI有通病,背面有个6脚管子容易出问题。

哦哦,这个信息会解决很多问题啊,看来我修好显卡有望
太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玩大游戏,够用了
我哥玩电脑游戏,我有时候跟着玩,基本也都是买的二手显卡,性价比很高,哈哈哈 ...

游戏目前没兴趣了,现在就玩玩和平精英或胜利之日还有就是占地2,但是占地2停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游戏目前没兴趣了,现在就玩玩和平精英或胜利之日还有就是占地2,但是占地2停服。 ...

我最近在玩荒野大镖客2,弟弟买的正版然后没空玩,我哥就借来先玩,然后我看着,觉得真不错啊,也就玩了,哈哈哈哈
不过真心吃硬件,因为这个游戏,又花钱升级了主板和内存cpu,虽然还是1155的平台,但是二手凑一套才500多点,感觉真的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J83-Oj3BM4zoeozrkvecg 提取码: 689g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在玩荒野大镖客2,弟弟买的正版然后没空玩,我哥就借来先玩,然后我看着,觉得真不错啊,也就玩了 ...

我的是X79平台太耗电了。荒野大镖客2刚刚去看了游戏介绍看着很不错啊。不知道我的GTX660能不能玩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