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2年的吸顶灯坏了,拆开修理下。

楼主(2021-01-24):
用了2年了吧,客厅用的
在老论坛有过拆机,记得是110元买的。
更新下老论坛拆机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02146
小灯好撸,大灯都比较贵。

测量了下有输出电压 285V
应该是有哪个灯珠烧了,

电源是 24W -60W 的,所以最少得接2个灯条测试

是第二灯条坏了。

这就用了4根灯条了,

装回去了。

坏了的灯条, 灯珠发黑了。

撬下 散光罩,看灯珠烧了

看看标记,2835的灯珠 ,一条灯板 12W ,2并4串。

每个灯珠1.5W ??

淘宝上看了下,2835灯珠 功率大的 1W ,1.5W的比较少,
还分 3V ,6V的。这灯珠的参数也不知道,

还有这散光罩撬下来还得用什么胶给粘上去,或者不粘?

吐槽下,这灯做工太糙,这个3个是固定灯板的螺丝,全都滑丝了,
其实这灯的铁皮也不算是很薄,直接用螺丝去攻丝的,也咬的住,
但是用电动螺丝刀扭力大
上螺丝不停的转最后螺丝上的丝口也磨掉了。

找不到替换的灯珠就算了,这4根灯条也很亮。或者改造下电源降流用??

网友:
搬个板凳先坐下

楼主:
怀疑哪个RS1 的2个贴片电阻可以改电流的
1R6 ,1R8

如果是 ,换多大的电阻合适呢?

网上找了下这个BP2836的资料,这个RS1是电流采样电阻,
可以控制 LED输出电流了
按照这个公式计算,RS 为 1R6并 1R8  =1.18

I PK=338.98 毫安
I  LED =169.49毫安。

但是这样算灯条功率就不太对了啊

一个灯条 2并4串,
一个灯珠才 84.7毫安的电流,

如果 灯条12W 不虚标,

那么一个灯珠 得17.75的电压才能合格。

于是去搜了下 2835灯珠

还真的有18V 的2835灯珠。。。.
不过1W 的居多,60毫安的电流。

如果降功率使用,

倒推回去,

ILED  取120毫安, IPK 为240,

RS 为 1,6666欧 ,

可以用3.3并3.4的电阻

要去试试码???

网友A:
一直搞不好开关电源 等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好开关电源 等大神指导

那2个电阻拆掉一个就可以把电流降下来了

网友:
竟然是双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哪个RS1 的2个贴片电阻可以改电流的
1R6 ,1R8

随便拆一个

网友:
这种灯条电视机用得最多

网友:
液晶电视背光也是这种货色的LED灯珠。不耐用,
用上一两年要大修或换新,是所有家电厂家的宗旨!

网友:
恒流的,你可以暂时短路那个坏的led就可以了

网友:
这灯珠好像跟我上次修废掉的电视一样

网友:
这个吸顶灯的灯板,怎么那么像电视里的背光灯板? 我个人不推荐直接短接坏掉的来修复,这样吸顶灯会有地方发暗,能换的话,还是建议换一个LED灯珠比较稳妥

网友:
灯珠有小黑点烧毁,散热不好过热了。修复后可以通过灯条背后涂硅脂,用磁铁使灯条贴合铁壳,改小恒流电源电流等等。。。。至少可以用5年以上。

网友:
辛苦啦!打赏奖励。

网友:
应该是9V灯珠。

网友:
1.5W的2835灯珠,现在使用的比较多,大多是内部3串灯芯,9V的,最大工作电流150mA。
这种透镜可使用704粘固,吸顶灯有灯罩,也可不用。

网友:
估计是9V的灯珠,使用的灯珠较多,找不到替换的灯珠可以直接短接故障灯珠,继续使用。
看使用的检流电阻,采用的不到60%降功率方式,这样会降低发热,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110块才管2年?还不如几元一条的透镜灯条也能管个2-3年

网友:
我家一个大概用了有5年了 去年不亮拆下来换上备用货 看灯珠都好的 驱动挂了 换个备用驱动正常了 留着备用 有时候孩子开了忘记关 一开就是半天

网友:
可以短接焊盘。。。继续用
电压的话通电用万用表实测下隔几排外的灯珠就行啊,就是注意别盯着看。。。

这个应该是2年前论坛上返利客强推的
我记得大概有30-50%返。。但看看没啥屯货的必要性就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