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TL-SG005+傻瓜交换机,求教维修

楼主(2021-01-24):
标称5V电源,没注意用12v的接入了
看到了火光,闻到了糊味
新鲜可拆机出炉

被烧毁的dcdc是什么型号的啊,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
看了下引脚兼容MT3410但是可能后面早挂了

网友A:
拆掉烧坏的芯片,然后测试L1对地是否短路,如果短路就麻烦了,要么一些电容烧穿,要么主芯片挂了;如果不短路,给L1上3.3V电源试试能否正常开机。如果能正常开机,外挂一个3.3V电源不失为一个维修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烧坏的芯片,然后测试L1对地是否短路,如果短路就麻烦了,要么一些电容烧穿,要么主芯片挂了;如果不短 ...

L1对地短路了

网友:
这事我也干过,烧了个芝麻大的电源IC,直接串了两个1N4007降压,反正5伏适配器也是稳压的,到现在一直在用。

网友:
拆掉烧毁的ic再测后级看看有没有短路,有短路就不用测试了,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5口千兆傻瓜交换机
现在塑料壳的30元
铁壳的40-50元

不用修了吧。。。不过TP居然没用祖传9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