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Y808_DIY:墨水屏点亮折腾记录(1)

楼主(2021-01-24):
上回书说到:搞定显示后功耗还是很高,最后发现是射频模块的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06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145

最后在网友的帮助下找到了问题。

然后就又过了很多天…………

终于将两个A7105调通了。

最后总结:

A7105和A7106基本一致,只是A7106多了个寄存器。可以忽略(没搞懂)不影响。
A7016多的主要功能是能在没有MPU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周期的醒来看看有没有收到命令,若有,通过管脚唤醒MPU。
这个功能不用也行。
可以将这两种芯片当成一种来用。

Hanshow_汉硕 墨水屏腾记录(2)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4856-1-1.html

网友A:
厉害呀 坐等楼主搞定  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呀 坐等楼主搞定  牛逼!

https://www.cnblogs.com/myfish3/p/13345004.html

这位兄弟已经搞定了,代码什么的都有。有兴趣的话,一起来…………

网友B:
话说楼主放代码那个网站很不友好啊…注册相当的麻烦…
改天学习一下注册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楼主放代码那个网站很不友好啊…注册相当的麻烦…
改天学习一下注册一个玩玩… ...

那代码是原作者的,网站是代码仓库;
访问速度慢,工作日的上午比较不卡。
玩linux的就很方便。

网站资料很多,都是源码。

网友C:
要求量产成品出租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量产成品出租出售!

非电子类专业的业余人士;
最多自娱自乐,量产的水平大大地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电子类专业的业余人士;
最多自娱自乐,量产的水平大大地没有。

您自谦了!您是没看到我这样的真正的门外汉的羡慕嫉妒恨的眼光

网友D:
这个波形图怎么搞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波形图怎么搞出来的???

arduino自带的串口绘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s://www.cnblogs.com/myfish3/p/13345004.html

这位兄弟已经搞定了,代码什么的都有。有兴趣的话, ...

你是怎么处理io的?我的进入lpm3后还有17uA,达不到你说的4u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处理io的?我的进入lpm3后还有17uA,达不到你说的4uA

当时吹掉了 flash  和 EPD  只有  430和RF ic,A7106进入  sleep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时吹掉了 flash  和 EPD  只有  430和RF ic,A7106进入  sleep模式

我以为所有东西都在能到4.。。原来所有东西都在能做到9u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所有东西都在能到4.。。原来所有东西都在能做到9uA吗

这个没有测,过段时间我试一试。

网友F:
新人冒昧提问。
背面的data、cs、clk3个点我观察是连到430上了,而看图里您也用上了这3点。
请问是什么用的?可以通过这3点直接控制屏或flas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人冒昧提问。
背面的data、cs、clk3个点我观察是连到430上了,而看图里您也用上了这3点。
请问是什么用的 ...

430 通过这3个点连接 8025T(RTC) 读取时间和中断信号
这3个点就是430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