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家好,惠普打印机3020出问题了,有模糊的重复打印,麻烦帮忙看下

楼主(2021-01-24):
大家好,我的惠普3020打印机现在打印有点问题,打印一页,在页面的1/3处会重复打印一遍,字迹模糊,相当于一张纸打印了两遍,一遍是正常文字,另一遍在1/3处开始模糊打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麻烦大家指点下,是不是打印机哪个部件坏了,谢谢大家。图片是我打印出来的。

网友A:
应该是充电辊有问题

网友B:
1,先换个硒鼓试试
2,再不行就是定影部分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充电辊有问题

朋友你好,充电辊是在硒鼓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换个硒鼓试试
2,再不行就是定影部分出问题了

知道了,谢谢,我网上买个回来换下试下

网友C:
换硒鼓,定影部分故障率是很低的,充电辊不太可能,刮板倒是有可能
看打印质量的话硒鼓应该是快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硒鼓,定影部分故障率是很低的,充电辊不太可能,刮板倒是有可能
看打印质量的话硒鼓应该是快挂了 ...

知道了,谢谢,我明天买个过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