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RDUINO UNO开发版 不烧录程序维修

楼主(2021-01-24):
垃圾桶捡了一块开发版。。。给人做了记号的,坏板子

板子

背面的红色x记号

联机正常,com口识别正常,软件识别正常,无法烧录程序,tx Rx灯常亮

找一块正常的板子通电,只有L灯常亮

检查发现烧录芯片有腐蚀腐烂痕迹,脚底下脏东西很多

清洁芯片

干净了许多,不过脚位之间缝隙还不能清洁的十分干净

联机测试,txrx不会常亮了

装上328p,烧录程序,正常。

程序运行正常

负责任负到底,拆下芯片

清洁焊盘

清洁芯片底部

烙铁重新拖锡

重新安装芯片

清洁焊油,芯片装的稍微歪了一点。不影响使用

再次测试,程序烧录正常

修完了,没什么用,继续吃灰吧。。。。

网友:
其实就是生锈短路了

网友:
辛苦啦!打赏奖励!

网友:
是不是折腾个有用的小玩意出来

网友A:
“修完了,没什么用,继续吃灰吧”
那么可以给我,我可以将其用上(网上、书上找一些基于Arduino的密码锁、指纹锁的程序,烧录进去,然后装到门上)。(如果愿意的话)

输出:12V 100A(1.2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完了,没什么用,继续吃灰吧”
那么可以给我,我可以将其用上(网上、书上找一些基于Arduino的密码锁、 ...

那些之前照搬程序做过,太烂了,玩玩可以,实用性不高

网友:
这么久修好了啊

网友:
什么地方的垃圾桶有这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之前照搬程序做过,太烂了,玩玩可以,实用性不高

好,我知道了。

但是,但是............(哇的一声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