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正点原子迷你示波器测试一下5V小电源

楼主(2021-01-24):
正点原子的手持示波器测试车载12变5V小电源波形,还有小充电宝输出纹波。

网友:
小巧可爱,又想剁手了……。

网友A:
你这测法不对吧

网友:
用加负载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测法不对吧

测试线有点长,波形没有问题吧,可以看作是负载上的电压纹波。

楼主:
使用10欧姆电阻作负载

网友A:
示波器的接地线太长了,像是个天线

网友B:
操作流畅吗,这个波似乎没有sigpeak那个强,正点原子这个省掉了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流畅吗,这个波似乎没有sigpeak那个强,正点原子这个省掉了FPGA

感觉还可以,我也不太懂,需要进一步学习。

网友(2022-08-07):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接地线太长了,像是个天线

把地线换成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