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42pfl5609拆修记录

楼主(2021-01-24):
老丈人家新装数字电视,原来的索尼32寸液晶电视背光老化,尺寸小,想买台新的,但是现在55的涨价凶猛,而且机顶盒最高只支持1080i输出,正好有台飞利浦42pfl5609放着,所以先拿去用。这台飞利浦是2010年买的,非智能电视,这么多年也修过不少地方,吐槽一下品控。1,保修期内换过两次主板,没花钱,无上门费,之所以换两次,是因为第一次换的是维修良品,结果换上去开机屏幕是月朦胧鸟朦胧,再次维修才换了新板。
2,出保后一年多点,电源板q801炸了,无电路图,无元件表,淘宝外发维修,80块搞定。
3,又过了一年多,差模线圈靠焊接位处烧了,不开机,淘宝没找到替代的,想着就烧了那么点,烧了的那个脚少绕一圈拉直焊上,开机OK。
4,19年开机少,电感里铜线受潮腐蚀断了,找了朋友厂里供应商帮忙绕了几个,没收钱,修复。
5,去年10月开机看电视,觉得声音不对,少了一边,拆开发现两边喇叭脱胶,一边有声音嘶嘶声,一边无声,淘宝买了一对换上。
图片中红线圈住的都是修过或者换了的。

网友:
飞利浦好像就是冠捷

网友A:
飞利浦显示器卖给了冠捷,不知道电视是不是也卖了

网友:
这多灾多难,太难了

网友:
,我在想,二手老旗舰液晶电视,能不能买,容易坏吗?背光容易更换吗?会不会把屏幕搞坏了。

网友:
这机子质量也太差了点

网友:
这质量厂家还能活?

网友B:
老32寸的sony 可能不一定是背光老化,有可能是偏振膜的背胶老化
我碰到了

网友C:
屏挺好,除了屏,都修过。话说楼主不近人情,国家倡导以旧换新,你这修了一次又一次,你让国家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32寸的sony 可能不一定是背光老化,有可能是偏振膜的背胶老化
我碰到了

前几天看见一台偏振膜老化的32索尼,老化的很严重

网友:
飞利浦这么差呀,看是质量不到位
其实,现在想买二手电视,不如去买个二手的显示器,也有40寸的,价格也是5,6百块,32寸的4,5百,感觉比二手的电视做工和质量上要好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32寸的sony 可能不一定是背光老化,有可能是偏振膜的背胶老化
我碰到了

我家09年的老32寸做你也是偏振模老化 都坏了 还很臭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09年的老32寸做你也是偏振模老化 都坏了 还很臭 不知道怎么修

撕了重贴 但是要注意方向,有水平 垂直 方向。
比较难贴,很难没有灰尘 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挺好,除了屏,都修过。话说楼主不近人情,国家倡导以旧换新,你这修了一次又一次,你让国家情何以堪!! ...

京东上家电回收询了价,5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显示器卖给了冠捷,不知道电视是不是也卖了

这台机的电源板和tcl一款电视同型号的,当年不知道是不是tcl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