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测不准的电子测温计

楼主(2021-01-24):
本来想拆开调一下,但是全是电路板没有调的地方,看来这个东西是挂了。比正常温度要高三度左右。

网友:
应该有专用接口校准

网友:
好像是和菲涅尔透镜有关系,后面会自动校准,反正不是很准

网友:
我家有一个类似的,是橘色的。

网友A:
这个要校准物的  恒温25  33   41几个物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校准物的  恒温25  33   41几个物体

软件校准还是硬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软件校准还是硬件?

软件   但每家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   但每家都不一样

我想的是搞个冰水混合物做基准,可惜不知道校准

网友:
日,我还以为大块绿色标签是显示屏,

网友C:
可以进入调校模式,对比的有热水加水银温度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的是搞个冰水混合物做基准,可惜不知道校准

水就算了吧  厂家调校基准都是用专门的恒温设备在空调房调误差小   那设备是黑体的  反射红外感应  水做不到基准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进入调校模式,对比的有热水加水银温度计试试

得专用软件,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