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干了件蠢事,白费了这么多功夫(改造空调伴侣用于热水器)。

楼主(2021-01-24):
     房子装修买了台史密斯的电热水器,没有wifi智能功能,只有红外遥控。想着那边不长住,可能也就周末或孩子放暑寒假才会去住几天,于是想把热水器改成可以远程控制的。最简单的就是买个小米的空调伴侣,16a的插头,又带可学习的红外遥控,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把插座安装在吊顶上面了,这样红外没法穿透吊顶遥控热水器,这个倒也简单,只要把红外发射和接收管延长出来就行了。于是买了个新出的小米空调伴侣2,收到后二话没有直接肢解,把接收管和发射管拆除并找了根5芯线延长约1.5米,然后找了台空调测试并成功,哎哟这成就感满满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新出的小米空调伴侣居然没有学习功能,控制页面内压根找不到相关选项,找了半天还不死心,又去官方客服核实,然后就sb了。

楼主:
先上个照片。

楼主:
还特意找了个红外延长线拆了壳子用,以后直接粘在吊顶上,又美观,使用又方便,可惜了。

楼主:
空调伴侣2内部。

楼主:
这两天有空准备用aqara的空调伴侣来改装,这个伴侣在米家平台下有自学习功能。

网友A:
家里要是不常住人,还不如不改,直接手动插拔插座好使,也不担心损坏和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要是不常住人,还不如不改,直接手动插拔插座好使,也不担心损坏和耗电了。 ...

储水式电热水器加热时间还是蛮长的,不像燃气的即开即用无需等待。有远程功能的话周末下班过去的路上就能控制设备先制热了,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B:
直接用智能插座就行了,热水器设置一个合适的温度,用智能插座控制开关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空调伴侣2内部。

这个是小米的自家的简易版,你要搞绿米的那款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智能插座就行了,热水器设置一个合适的温度,用智能插座控制开关就行 ...

光控制通断电没用,这款热水器通电后必须手动或遥控打开电源,否则不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小米的自家的简易版,你要搞绿米的那款才行

是的,买好了才知道不行,这次准备用aqara的伴侣来改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智能插座就行了,热水器设置一个合适的温度,用智能插座控制开关就行 ...

热水器通了电还要按一下启动开关的,所以才要能红外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水器通了电还要按一下启动开关的,所以才要能红外学习的。

看来有点坑。
我现在那个热水器,通电会自己开机加热,所以用智能插座就OK了。

网友:
和我当时一样,小米的只能用于空调

楼主:
唉,安装之前又不知道,正好给自己一个折腾的理由。

网友:
小米的16A空调伴侣2(有红外学习功能),用于红外遥控美的电热水器,可以用,就是红外功能用不了多长时间会失效,拆开里面电路板,无异常,装回又好了,不多久又失效,用了2个都是这样,后用小米的wifi转红外的(有红外学习功能)控制器,也可以用,还便宜.

网友:
我买的7元的黑妹,esp8266+红外收发,背对着也能控制空调,自己改了下程序学习了下红外码  定时切换温度,web页面远程控制

网友E:
这么垃圾热水器2021年还有不带WiFi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垃圾热水器2021年还有不带WiFi得

嘿嘿,ao史密斯旗舰店里最贵的那台电热水器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垃圾热水器2021年还有不带WiFi得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