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 请问淘宝哪里能找到带开关的电池保护板?

楼主(2021-01-24):
如题,5V或12V带开关+电量显示的过充过放保护板...  我想把有线设备改电池供电..
听起来象是充电宝,但充电宝都是插上负载就自动供电...
自己又不会设计电路,请问淘宝哪里有,价格便宜的.

(或者谁能提供PCB文件..按照文档清单焊接元件我倒是会.)

网友:
应急灯电路?

网友A:
充电宝主板输出和地各拉一根线出来,输出上加个开关不就行了

网友:
充电宝输出线usb5V处截断加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主板输出和地各拉一根线出来,输出上加个开关不就行了

当然想一体化啦.. 不然多那么多部件.很乱.

网友:
不就是充电宝主板和电池中间加一个开关控制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