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个不起弧的二用焊机

楼主(2021-01-24):
焊机是某鱼买的   花了二张多红   裸机   啥也不包 买前心想晚上没啥事 不能用的话就当练练手   拍了后 心里觉得草率了

外壳   所有线都是后配的 到手后 试了下 手动焊正常  氩弧焊无法起弧   配线的钱都比焊机贵了

前面一个调节电流  一个调节出气延时 一个显示电流的屏 还一些插孔  写着是tig315

后面标牌  60%时250A电流  更应该叫250焊机    220V供电

出厂17年6月 三年多不算太久远

拆开里面 多板机

侧面  一边8个MOS  8整流管    二面加起来16个MOS  16个整流管

里面那个黑皮电容是我后换的 原来的电容外皮裂了 不过黑皮是个杂牌。

起弧板  不起弧的问题应该就 是这板的问题

拆下来的起弧板   一眼看去 外表没发现 有那个元件有明显烧糊  只是整流桥旁边那二个蓝色的有一个表面有条黑色的。
    本人菜鸟一个  随便看了下 还以为那蓝色的是个压敏  用万用表测了下并没有短路,就没管他了。从此。。。

万用表随便测了下 发现 高压包的次级输出用电阻档显示无穷大  本人菜鸟一个  第一次维修焊机
   测初级电阻时很阻很小  就觉得次级也应该有电阻 至少应该不是无穷大  就觉得高压包坏了
拆下来的高下包    后面是新买的   等新的到了后才发现 新的 次级也是无穷大   心里不干心 装上去 还是不起弧

后来又把隔直电容换了 也是不起弧

什么引弧咀 全拆了个遍  还是不起弧本想放弃了 但是想想 高压产生部分就几个元件  不可能这么难吧
后来突然想到  会不会是那二个蓝色的压敏(其实根本不是压敏)有问题 就直接全拆了 ,没想到引弧咀有电弧了
但是用起来还是不起弧,想想还是把那个没有黑线的装一个回去吧 装的时候我才发现 那根本不是个压敏。。。就是个电容
装回一个后   引弧咀  弧光就很大了。用起来也起弧了   。至此结束  。焊机可以扔角落吃灰了

是个15KV  222的电容

网友A:
这种小型高压瓷片电容有时候是很坑的,耐压15KV,但是管脚的脚距根本不够15KV的防爬电距离。
而且,发现有部分电容电压真加到10KV以上,自己就击穿或者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型高压瓷片电容有时候是很坑的,耐压15KV,但是管脚的脚距根本不够15KV的防爬电距离。
而且,发现有 ...

原来 这电容很容易坏

网友:
主要是看工作电压的,达不到标称的一半。

网友B:
刚在优惠购买了个129的焊机,结果发现不会焊,烧穿了几块薄铁板,然后就吃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在优惠购买了个129的焊机,结果发现不会焊,烧穿了几块薄铁板,然后就吃灰了! ...

啊》还有这事啊,真的假的 ,是不是电流调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啊》还有这事啊,真的假的 ,是不是电流调大了

那种百元焊机焊厚铁板可以,焊薄的分分钟烧穿。你要调小电流,呵呵,它就不起弧。以前买过一台,实在难用,后来买了台二手的和楼主这台差不多两用焊,焊薄铁皮也很顺畅。所以工具类真的不能省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刚在优惠购买了个129的焊机,结果发现不会焊,烧穿了几块薄铁板,然后就吃灰了! ...

不是你不会焊,是工具垃圾,我以前也买过129的电焊,也是烧穿薄铁皮,电流小就不起弧。后来换了台三百多的电焊,薄铁皮也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你不会焊,是工具垃圾,我以前也买过129的电焊,也是烧穿薄铁皮,电流小就不起弧。后来换了台三百多 ...

难怪,我就说怎么一烧一个窟窿,还是工具不行!!

网友D:
氩弧焊的套件你花多少钱,我也有台两用焊,一直没舍得给它配氩弧焊的这些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氩弧焊的套件你花多少钱,我也有台两用焊,一直没舍得给它配氩弧焊的这些配件 ...

一把氩弧焊焊枪  6平方的线4米  50元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把氩弧焊焊枪  6平方的线4米  50元吧

氩弧焊枪是便宜,钨针消耗大吗?关键的是好像氩气比较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氩弧焊枪是便宜,钨针消耗大吗?关键的是好像氩气比较贵啊

我一般也是不用氩弧焊  钨针好象不贵吧 几元一根  不尖了可以用磨光机磨 氩气不清楚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在优惠购买了个129的焊机,结果发现不会焊,烧穿了几块薄铁板,然后就吃灰了! ...

薄板本来就很难焊。焊机 手艺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种百元焊机焊厚铁板可以,焊薄的分分钟烧穿。你要调小电流,呵呵,它就不起弧。以前买过一台,实在难用 ...

在平面上45度往回拉,起弧后烧几秒,焊条热后立即开始烧工作面,老焊工教我的,以前的变压器焊机电流小了也难起弧,就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