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近发明了一个双模网络寻线测线仪

楼主(2021-01-24):
该网络寻线测线仪做出了至少四个世界之最,1,体积最小[还可以做得更小] 2,电路最简单[音射频发射部分简单得让你无法去想像.3,第一个发明同时传送音频和射频的人.4,双模寻线发射端在发射信号时最省电.
电路特点;1,简单测量网线通与断,能在线测网线.
              2,寻线功能,首创了音频与高频的双模传送,双模接收与发送不用开关切换,自动完成.
              3,采用小锂电不用买电池了.
大家会问双模有球用?
高频模式是不接路由和交换机,寻光线测时很准,接上交换机时测线还得靠音频模式.
有许多专业寻线仪一旦接上交换机在线测时,每根线都响得差不多原因是用的是高频,我的只要一插交换机高频马上变为了音频,发射和接收部份都不用去拨开关,全自动切换.

楼主:
先上网络测线部份的电路图
做的改进型万用表式网络寻线测线仪,加了快速测电压口,测线用200欧电阻挡,不会误判网线.

网友:
为啥我没看懂呢?

网友:
不错支持poe寻线吧

网友A:
应该是发射声音信号的,通了耳机就会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发射声音信号的,通了耳机就会响吧。

是两种频率,高频和低频,光低频(就是音频),没插上路由器交换机时,你会寻不到线。

网友:
赶紧区申请专利 晚了就是别人的了

网友:
没电路图,学不了,咋办?

网友:
听起来很牛逼,真的可以申请专利了,保护一下,然后找厂家去卖,

网友B:
楼主左侧的我也在用,为什么寻线时有时会发出高频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左侧的我也在用,为什么寻线时有时会发出高频的噪音

寻线仪都存在一定的干扰信号,有的抗干扰好的,干扰要小点,相对来说,制纯音频的干扰最小,原因是信噪比高,但纯音频的不接交换机和路由器你没法测出信号来,纯音频的测线的优点:信噪比高,测线距离可用遥远来形容,而且信号不串线,测线更准,我做双模就是为了光网线又能寻到,接路由器效果更好,寻距离更遥远的网线为目的做的.

网友C:
以前的巡线仪,用在现在的千兆交换机上 特别不好用。有时候根本就找不到线,一根都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巡线仪,用在现在的千兆交换机上 特别不好用。有时候根本就找不到线,一根都不响。 ...

我想千兆的可能是交换机的输入变压器线圈少,电阻值更小,信号易短路所至,在音频模式上,阻值越小性能则越强大.

网友:
虽然没看懂,但是楼主确实厉害

网友:
工作需要,买了套福禄克的。太贵了。但灵敏度没得说

网友:
精灵鼠  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做,   买成品就足够用的了的

网友:
没有电路图啊?
功能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握持感还是不行啊,太方正了,成品的外形为了握持感专门设计的。

网友(2021-03-03):
有意思,千兆网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