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竟然也是一体盘,东芝黑甲虫1T移动硬盘拆解

楼主(2021-01-24):
都说东芝新的盘学了西数,搞起了一体,内心还是有点纳闷东芝怎么就自甘堕落呢。看着手边的盘,按捺不住,一拆见分晓。
主体就不晒了,黑甲虫的外壳是什么样子的很多地方都能搜到。

沿着边上的一条小细缝,美工刀插进去,拆机棒描边,走一周,很简单就拆开了。

外壳是扣住的,拆开后要断好几个卡扣,基本不能无损恢复,除非粘住。
打开后盖,如图。四个角上都有橡胶的减震垫。另外,东芝这代盘上也集成了加速度传感器,在感应到加速度超标的时候会强制磁头归位,保护硬盘。

盘体如图,果然是一体的垃圾。盘体制造于2019年8月6日,SMR。菲律宾产。和MQ04ABF100是一个盘体,除USB转接部分以外其余相同。

摘下PCB,露出电路板。零件作用如图。USB转接是VL711S-Q4,性能嘛,算是中规中矩吧。有两块FLASH,一个是转接板部分的,一个是硬盘的。

全部如图,感谢观看。

网友:
以前以为只有西数会干这事,现在东芝也会干了,记住了

网友A:
可以飞线的 直接从马牌的那四个电容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线的 直接从马牌的那四个电容飞线

这样就飞线出来sata接口了?
剩下的电路还可以继续弄成 sata 转USB的转接板?

网友:
13年的东芝1t,也是一体口!

网友:
我有个1T的一体盘 敲盘了 估计没得修了

网友:
要是TYPE-C口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线的 直接从马牌的那四个电容飞线

我也有个这种盘,打算改成SATA接口的,电路板上没有看到那四个SATA的耦合电容啊

网友:
堕落得真快,1T竟然也是SMR了!

网友:
这个就是,比较小,要小心焊

网友:
一体盘小巧啊,多好

网友:
头一次见这一体盘,降成本了。挖掘利润。

网友:
不应该这么干吗?谁不希望移动硬盘又小又轻便呢?多一个转换接头长度多一公分啊。

网友:
aaa。前几天偶得一块西数的,还满世界找不到资料 拆开一看也是这种造型的。。。。还在奇怪怎么有这玩意   。。。竟然西数还是原创

网友:
手头有块东芝500猪没拆过,有点异响了估计很快可以肢解了

网友:
都一家人了,就外观和品牌不一样,用的东西一样不是很正常么

网友B:
换块同样容量的板子呢

网友:
真恶心,公司要买移动硬盘或者同事要自己买,我都是推荐东芝的,因为我感觉东芝良心,没想到也会搞这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块同样容量的板子呢

没记错的话,这个硬盘和MQ04ABF100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