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8也可以把qlc开slc模式

楼主(2021-01-25):
今天又搞了一个918U盘,不过坏块比较多,只能开slc模式了

这就是本尊了

918的性能肯定是比不过3281的,不过好在能开出3281开不了的颗粒,抓坏块能力在3.0主控里还算不错呢,得,又多了一25g的slcU盘呵呵

网友A:
坏块太多了吗?qlc正常开slc能开29.5GB可用容量还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太多了吗?qlc正常开slc能开29.5GB可用容量还有余。

那必须是坏块过多,3281根本开不出一点容量

网友:
感谢存储哥的乐观折腾心得体会分享

网友B:
存储哥,请问918是可以全盘开slc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储哥,请问918是可以全盘开slc模式吗?

可以,不过前提是颗粒的体质要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不过前提是颗粒的体质要好

哦,刚好有2个128G的918的TLC,写入太慢了,我也试试看转成SLC模式后能剩下多少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刚好有2个128G的918的TLC,写入太慢了,我也试试看转成SLC模式后能剩下多少容量。 ...

好像只有qlc能转slc吧,你试试吧

网友(2022-06-11):
918似乎是ldpc纠错

网友(2022-12-16):
引用 楼主:
好像只有qlc能转slc吧,你试试吧

挖个坟,今天帮人看了个918的u盘,就是tlc转pslc

网友(2023-06-12):
如何开slc 都需要设置哪些  是不是要低价格化
半容量检测 ecc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