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上独立显卡进不了BIOS但能进系统

楼主(2021-01-25):
最近折腾一台戴尔Inspiron 660S主机。使用CPU核显,一切正常,插上独立显卡,电脑进不了BIOS,但等短暂黑屏过后,勉强能进系统。安装显卡驱动后,电脑可以正常开机,但同样是开机黑屏,直到进了系统后,才正常使用。如果开机选择F2进BIOS,硬盘灯正常亮起,说明已经进了BIOS,但还是黑屏状态。软重启后还是黑屏直接进系统。
因为显卡在别的机器上正常进BIOS,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为是主板的问题。今天偶尔发现,是启动设置问题。将显示器插在核显输出上(这台机器不用拔显卡也可以核显输出,其他机器也许不同)在主板的启动选项,一般是“boot”中,要将“load legacy OPROM”设置成“Enabled”,也就是让机器可以使用传统启动模式,在这个模式下,uefi启动模式仍然可以设置。保存重启后,带着独显的机器正常启动,可以看到开机画面,可以进BIOS。
这可能是大部分显卡不支持UEFI启动,和主板的UEFI设置冲突,但很多主板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不会有这样画蛇添足的设置,而品牌机却无所谓。
但这种问题只会出现在先使用了核显的机器,再用独立显卡后,所以基本不用担心新机器因为冲突黑屏。即使有这样的问题,只要在核显下设置就行了,最差的情况也就是给BIOS放电恢复原厂而已。

网友:
你这话应该是说反了,现在好多新显卡不支持传统模式启动,只支持UEFI模式。估计你的显卡也比较老了。

网友:
或者可以把显示器接到核显上??

网友:
恢复BIOS 出厂设置,老显卡才不支持UEFI。

网友:
我办公的电脑,主板插一个显示器,显卡插一个显示器,不论怎么设置,开机都是先亮主板的显示器.显卡那个是进系统才显示,你主板应该是检测到集显有负载了

网友:
跟uefi没关系,是显示输出顺序的问题,参考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8236120

网友(2021-04-03):
应该是主板设置问题。绝大多数出版当插上外独立显卡时会自动屏蔽主板上的,但有的需要手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