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西数2T台式硬盘,写入就掉盘,

楼主(2021-01-25):
西数2T台式硬盘,写入就掉盘,买了六年多了,三年前换四T后就怎么用了,去年在客厅机上偶尔会出点问题,一直以为是供电的问题,也没当回事,最近在客厅机已经无法使用,换电脑测试后发现写入就掉盘,电脑启动有些慢,读取有些慢,刚刚重启后分区表丢失,能分区,但无法格式化,win7 64X diskgenius
电源是金河田黑将400瓦

网友:
时间长了,板子背面的触点可能氧化,拆下板子,橡皮擦一下触点试试

网友:
hdtune,diskgenius什么的扫描一下,虽然smart看着没问题,大概率已经有坏道了。

网友:
拆硬盘主板下来用橡皮擦一下触点

网友:
从来不相信这个,mhdd扫一下

网友:
大概率盘坏了~

网友:
把硬盘主板拆线来,90% 金手指接触面氧化了 用酒精棉球擦拭或者,电子元件清洗剂擦拭。 如果还不行 那就短接刷固件吧

网友:
同意先清理触点,看有没有氧化的

网友:
有个黑盘也这样,暴晒以后能读写了,几天以后又掉盘,折腾了十几天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