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龙威的可调电源这俩孔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1-01-25):
买了一个PS-305D二手电源,发现电压调到最大后面板显示读数比万用表低了0.5V,不知道怎么调,求大佬解说一下。

网友:
左边电流微调显示,右边电压微调显示

网友A:
过流指示、过压指示?

网友:
估计是仪表校准用的。

网友:
校准表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指示、过压指示?

不是灯的

网友:
这款和固伟的那款电源一个样。

网友:
校表头用的吧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