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中国移动HA030WC路由器全网首拆

楼主(2021-01-25):
无意间在闲鱼看到了这款路由器,迷你小巧,还挺好看,但苦于找不到拆机图,于是自己PDD买了一台拆来看。
外包装盒子

自带12V 1A电源,CAT5E网线

整机只有一颗螺丝
三个陶瓷散热片,看着还可以

正面光秃秃的,还有一颗散热片,

正题来了,ECONET EN7561DU,拆出来个神奇的玩意,查了下这是国产的主控...刷机估计是没希望了,看着大小估计制程不会太好

无线芯片MT7613

无线芯片MT7592

贴片闪存芯片

机子自带ttl接口,稍后放上启动ttl输出。
TTL启动信息
KGD IC
Xtal:1
DDR3 init.
DRAMC init done.
Calculate size.
DRAM size=128MB
Set new TRFC.
ddr-1200

7528DRAMC V1.6 (0)
Press 'x' or 'b' key in 1 secs to enter or skip bootloader upgrade.

EN7528 at Thu Sep 24 01:51:25 CST 2020 version 1.1 free bootbase

Set SPI Clock to 40 Mhz
spi_nand_probe: mfr_id=0xef, dev_id=0xaa
Using Flash ECC.
Detected SPI NAND Flash : _SPI_NAND_DEVICE_ID_W25N01G, Flash Size=0x8000000
bmt pool size: 81
BMT & BBT Init Success

  GE Rext AnaCal Done! (5)(0x1b)
Press any key in 3 secs to enter boot command mode.
..............................

==> boot flag = 0
Decompress to 80002000 free_mem_ptr=80E00000 free_mem_ptr_end=807B0000
from main
Uncompressing [LZMA] ...  done.
Linux version 3.18.21 (buildmgr@AONTDH78) (gcc version 4.6.3 (Buildroot 2015.08.1) ) #6 SMP Thu Sep 24 01:52:46 CST 2020
__l2cmem:0x805d64a0, _l2cmem_end:0x805d64a0, l2cmem_size:0 Bytes
memsize:128MB
EcoNet EN7528 SOC prom init
bootconsole [early0] enabled
CPU0 revision is: 0001992f (MIPS 1004Kc)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memory: 07ffe000 @ 00002000 (usable)
Wasting 64 bytes for tracking 2 unused pages
MIPS: machine is econet,en751221
Zone ranges:
  Normal   [mem 0x00002000-0x07ffffff]
Movable zone start for each node
Early memory node ranges
  node   0: [mem 0x00002000-0x07ffffff]
Initmem setup node 0 [mem 0x00002000-0x07ffffff]
Detected 3 available secondary CPU(s)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MIPS secondary cache 256kB, 8-way, linesize 32 bytes.
PERCPU: Embedded 9 pages/cpu @81104000 s6080 r8192 d22592 u36864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32510
Kernel command line:
log_buf_len individual max cpu contribution: 4096 bytes
log_buf_len total cpu_extra contributions: 12288 bytes
log_buf_len min size: 16384 bytes
log_buf_len: 32768 bytes
early log buf free: 14336(87%)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2048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Writing ErrCtl register=0005a48f
Readback ErrCtl register=0005a48f
nmi base is 81154200
Memory: 120400K/131064K available (5969K kernel code, 1277K rwdata, 1408K rodata, 224K init, 305K bss, 10664K reserved)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64

tc3162_time_init: Init bus timeout and watchdog
set rbus timeout as NMI then enable it
CPU frequency 900.00 MHz
plat_time_init: Entered, mips_timer_ack ptr is [80007a48]
Using 200.000 MHz high precision timer.
r4k_clockevent_init: setup_irq OK, irq is [52]
console [ttyS0] enabled
console [ttyS0] enabled
bootconsole [early0] disabled
bootconsole [early0] disabled
Calibrating delay loop... 591.87 BogoMIPS (lpj=295936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Security Framework initialized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34K sync es set to 0.
Config7: 0x80090500
launch: starting cpu1
launch: cpu1 gone!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MIPS secondary cache 256kB, 8-way, linesize 32 bytes.
CPU1 revision is: 0001992f (MIPS 1004Kc)
Synchronize counters for CPU 1: done.
launch: starting cpu2
launch: cpu2 gone!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MIPS secondary cache 256kB, 8-way, linesize 32 bytes.
CPU2 revision is: 0001992f (MIPS 1004Kc)
Synchronize counters for CPU 2: done.
launch: starting cpu3
launch: cpu3 gone!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MIPS secondary cache 256kB, 8-way, linesize 32 bytes.
CPU3 revision is: 0001992f (MIPS 1004Kc)
Synchronize counters for CPU 3: done.
Brought up 4 CPU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PCIe 7528 PHY init
PCIe driver version: 7528.1.20181122
EN7528 pcie_init
check pcie link up status:
isRC0_LINKUP=1
isRC1_LINKUP=1
registering PCI controller with io_map_base unset
Initializing Ecnt Event Netlink Socket
Initializing Econet Event Netlink Socket nl_sk = 87d0ec00
PCI host bridge to bus 0000:00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mem 0x20000000-0x2fffffff]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io  0x1f600000-0x1f61ffff]
pci_bus 0000:00: No busn resource found for root bus, will use [bus 00-ff]
pci 0000:00:00.0: bridge configuration invalid ([bus 00-00]), reconfiguring
pci 0000:00:01.0: bridge configuration invalid ([bus 00-00]), reconfiguring
pci 0000:00:00.0: BAR 8: assigned [mem 0x20000000-0x200fffff]
pci 0000:00:01.0: BAR 8: assigned [mem 0x20100000-0x202fffff]
pci 0000:01:00.0: BAR 0: assigned [mem 0x20000000-0x200fffff]
pci 0000:00:00.0: PCI bridge to [bus 01]
pci 0000:00:00.0:   bridge window [mem 0x20000000-0x200fffff]
pci 0000:02:00.0: BAR 0: assigned [mem 0x20100000-0x201fffff 64bit pref]
pci 0000:02:00.0: BAR 2: assigned [mem 0x20200000-0x20203fff 64bit pref]
pci 0000:02:00.0: BAR 4: assigned [mem 0x20204000-0x20204fff 64bit pref]
pci 0000:00:01.0: PCI bridge to [bus 02]
pci 0000:00:01.0:   bridge window [mem 0x20100000-0x202fffff]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MIP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mt7512_pcie_fixup: 0x1438 = 20000014
mt7512_pcie_rc0_retrain: 70 = 0046c811 80 = 01608c12
mt7512_pcie_fixup: 0x3438 = 20100015
mt7512_pcie_rc1_retrain: 80 = 0147dc12 80 = 01608c12
RC1 Link Traing Result: 10120008
TC3162 hardware watchdog module loaded.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4, 65536 bytes)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fuse init (API version 7.23)
msgmni has been set to 235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ttyS0 at I/O 0xbfbf0003 (irq = 5, base_baud = 7200) is a TC3162
ECNT ring buffer init success
brd: module loaded

SPI Flash Init Start
Found no SPI flash device
IS_SPIFLASH=0x0, IS_NANDFLASH=0x1, (0xBFA10114)=0x6)
Set SPI Clock to 40 Mhz
spi_nand_probe: mfr_id=0xef, dev_id=0xaa
Using Flash ECC.
Detected SPI NAND Flash : _SPI_NAND_DEVICE_ID_W25N01G, Flash Size=0x8000000
spi nand flash
tc3162: flash device 0x01000000 at 0x1c000000
EN7512 mtd init: spi nand probe enter
[spi_nand_setup] : Enter
nand: device found, Manufacturer ID: 0xef, Chip ID: 0xaa
nand: Unknown _SPI_NAND_DEVICE_ID_W25N01G
nand: 128MiB, SLC, page size: 2048, OOB size: 64
nand_scan_ident ok
[spi_nand_setup]: chip size =  0x8000000, erase_shift=0x11
bmt pool size: 81
BMT & BBT Init Success

parsing <0[bootloader],0[romfile],25m[tclinux],25m[tclinux_slave],10m[jffs2]>
partition 8: name <jffs2>, offset ffffffff, size a00000, mask flags 0
partition 7: name <tclinux_slave>, offset ffffffff, size 1900000, mask flags 0
partition 4: name <tclinux>, offset ffffffff, size 1900000, mask flags 0
partition 1: name <romfile>, offset ffffffff, size fffffffe, mask flags 0
partition 0: name <bootloader>, offset ffffffff, size fffffffe, mask flags 0
Creating 10 MTD partitions on "EN7512-SPI_NAND":
0x000000000000-0x000000040000 : "bootloader"
0x000000040000-0x000000080000 : "romfile"
0x000000080000-0x0000003c2e4b : "kernel"
mtd: partition "kernel" doesn't end on an erase block -- force read-only
0x0000003c2e4b-0x000000b32e4b : "rootfs"
mtd: partition "rootfs" doesn't start on an erase block boundary -- force read-only
0x000000080000-0x000001980000 : "tclinux"
0x000001980000-0x000001cc2e4b : "kernel_slave"
mtd: partition "kernel_slave" doesn't end on an erase block -- force read-only
0x000001cc2e4b-0x000002432e4b : "rootfs_slave"
mtd: partition "rootfs_slave" doesn't start on an erase block boundary -- force read-only
0x000001980000-0x000003280000 : "tclinux_slave"
0x000003280000-0x000003c80000 : "jffs2"
0x000006dc0000-0x000007000000 : "reservearea"

rootfs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register rtpci
PCI: Enabling device 0000:00:01.0 (0000 -> 0002)
PCI: Enabling device 0000:02:00.0 (0000 -> 0002)

=== pAd = c0181000, size = 7354048 ===

<-- RTMPAllocAdapterBlock, Status=0
pAd->PciHif.CSRBaseAddress =0xc0080000, csr_addr=0xc0080000!
RTMPInitPCIeDevice():device_id=0x7663
mt_pci_chip_cfg(): HWVer=0x8a10, FWVer=0x8a01, pAd->ChipID=0x7663
mt7663_init()-->
<--mt7663_init()
<-- RTMPAllocTxRxRingMemory, Status=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ecnt_rps_napi_init===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1881 buckets, 7524 max)
ctnetlink v0.93: registering with nfnetlink.
nf_conntrack_rtsp v0.7 loading
nf_nat_rtsp v0.7 loading
nf_tables: (c) 2007-2009 Patrick McHardy <kaber@trash.net>
nf_tables_compat: (c) 2012 Pablo Neira Ayuso <pablo@netfilter.org>
IPv4 over IPsec tunneling driver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ipt_CLUSTERIP: ClusterIP Version 0.8 loaded successfully
TCP: cubic registered
Initializing XFRM netlink socket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ip6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sit: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
bridge: automatic filtering via arp/ip/ip6tables has been deprecated. Update your scripts to load br_netfilter if you need this.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tc3162ser_startup
VFS: Mounted root (squashfs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31:3.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224K (80898000 - 808d0000)
open /proc/tc3162/dbg_msg fail
open /proc/tc3162/dbg_msg fail
busybox init and set aff=8=
tc3162ser_startup
tc3162ser_startup

网友A:
缺个大电容,拿固体补上去。
应该测试下速度,看可以不。
最后,价格多少呢?闪存好拆不好焊,可以的话最好读取个编程器固件,福利大家,也是以备万一。

网友:
这个主控好熟悉啊,好像诺基亚贝尔也是用这种类型的主控

网友:
很多光猫一体机就用这个主控

网友B:
不能愉快的刷机……………………信号速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愉快的刷机……………………信号速度怎么样?

2018年之后的华为手机也是,只能用沙箱系统模组,才可以彻底屏蔽加密强壳应用强制广告,Root权限Xposed框架在华为荣耀20普通版就别想了,bootloader加了保密熔丝彻底锁死,得剥开芯片封装绕过保密熔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个大电容,拿固体补上去。
应该测试下速度,看可以不。
最后,价格多少呢?闪存好拆不好焊,可以的话最好 ...

无线能跑到600,还可以了,50包邮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愉快的刷机……………………信号速度怎么样?

无线最高600左右,感觉可以,信号比新三强比不上k2p

网友:
又见陶瓷散热片
话说陶瓷的散热片真的有用么

楼主:
路由器TTL启动信息
KGD IC
Xtal:1
DDR3 init.
DRAMC init done.
Calculate size.
DRAM size=128MB
Set new TRFC.
ddr-1200

7528DRAMC V1.6 (0)
Press 'x' or 'b' key in 1 secs to enter or skip bootloader upgrade.

EN7528 at Thu Sep 24 01:51:25 CST 2020 version 1.1 free bootbase

Set SPI Clock to 40 Mhz
spi_nand_probe: mfr_id=0xef, dev_id=0xaa
Using Flash ECC.
Detected SPI NAND Flash : _SPI_NAND_DEVICE_ID_W25N01G, Flash Size=0x8000000
bmt pool size: 81
BMT & BBT Init Success

  GE Rext AnaCal Done! (5)(0x1b)
Press any key in 3 secs to enter boot command mode.
..............................

==> boot flag = 0
Decompress to 80002000 free_mem_ptr=80E00000 free_mem_ptr_end=807B0000
from main
Uncompressing [LZMA] ...  done.
Linux version 3.18.21 (buildmgr@AONTDH78) (gcc version 4.6.3 (Buildroot 2015.08.1) ) #6 SMP Thu Sep 24 01:52:46 CST 2020
__l2cmem:0x805d64a0, _l2cmem_end:0x805d64a0, l2cmem_size:0 Bytes
memsize:128MB
EcoNet EN7528 SOC prom init
bootconsole [early0] enabled
CPU0 revision is: 0001992f (MIPS 1004Kc)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memory: 07ffe000 @ 00002000 (usable)
Wasting 64 bytes for tracking 2 unused pages
MIPS: machine is econet,en751221
Zone ranges:
  Normal   [mem 0x00002000-0x07ffffff]
Movable zone start for each node
Early memory node ranges
  node   0: [mem 0x00002000-0x07ffffff]
Initmem setup node 0 [mem 0x00002000-0x07ffffff]
Detected 3 available secondary CPU(s)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MIPS secondary cache 256kB, 8-way, linesize 32 bytes.
PERCPU: Embedded 9 pages/cpu @81104000 s6080 r8192 d22592 u36864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32510
Kernel command line:
log_buf_len individual max cpu contribution: 4096 bytes
log_buf_len total cpu_extra contributions: 12288 bytes
log_buf_len min size: 16384 bytes
log_buf_len: 32768 bytes
early log buf free: 14336(87%)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2048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Writing ErrCtl register=0005a48f
Readback ErrCtl register=0005a48f
nmi base is 81154200
Memory: 120400K/131064K available (5969K kernel code, 1277K rwdata, 1408K rodata, 224K init, 305K bss, 10664K reserved)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64

tc3162_time_init: Init bus timeout and watchdog
set rbus timeout as NMI then enable it
CPU frequency 900.00 MHz
plat_time_init: Entered, mips_timer_ack ptr is [80007a48]
Using 200.000 MHz high precision timer.
r4k_clockevent_init: setup_irq OK, irq is [52]
console [ttyS0] enabled
console [ttyS0] enabled
bootconsole [early0] disabled
bootconsole [early0] disabled
Calibrating delay loop... 591.87 BogoMIPS (lpj=295936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Security Framework initialized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34K sync es set to 0.
Config7: 0x80090500
launch: starting cpu1
launch: cpu1 gone!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MIPS secondary cache 256kB, 8-way, linesize 32 bytes.
CPU1 revision is: 0001992f (MIPS 1004Kc)
Synchronize counters for CPU 1: done.
launch: starting cpu2
launch: cpu2 gone!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MIPS secondary cache 256kB, 8-way, linesize 32 bytes.
CPU2 revision is: 0001992f (MIPS 1004Kc)
Synchronize counters for CPU 2: done.
launch: starting cpu3
launch: cpu3 gone!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MIPS secondary cache 256kB, 8-way, linesize 32 bytes.
CPU3 revision is: 0001992f (MIPS 1004Kc)
Synchronize counters for CPU 3: done.
Brought up 4 CPU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PCIe 7528 PHY init
PCIe driver version: 7528.1.20181122
EN7528 pcie_init
check pcie link up status:
isRC0_LINKUP=1
isRC1_LINKUP=1
registering PCI controller with io_map_base unset
Initializing Ecnt Event Netlink Socket
Initializing Econet Event Netlink Socket nl_sk = 87d0ec00
PCI host bridge to bus 0000:00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mem 0x20000000-0x2fffffff]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io  0x1f600000-0x1f61ffff]
pci_bus 0000:00: No busn resource found for root bus, will use [bus 00-ff]
pci 0000:00:00.0: bridge configuration invalid ([bus 00-00]), reconfiguring
pci 0000:00:01.0: bridge configuration invalid ([bus 00-00]), reconfiguring
pci 0000:00:00.0: BAR 8: assigned [mem 0x20000000-0x200fffff]
pci 0000:00:01.0: BAR 8: assigned [mem 0x20100000-0x202fffff]
pci 0000:01:00.0: BAR 0: assigned [mem 0x20000000-0x200fffff]
pci 0000:00:00.0: PCI bridge to [bus 01]
pci 0000:00:00.0:   bridge window [mem 0x20000000-0x200fffff]
pci 0000:02:00.0: BAR 0: assigned [mem 0x20100000-0x201fffff 64bit pref]
pci 0000:02:00.0: BAR 2: assigned [mem 0x20200000-0x20203fff 64bit pref]
pci 0000:02:00.0: BAR 4: assigned [mem 0x20204000-0x20204fff 64bit pref]
pci 0000:00:01.0: PCI bridge to [bus 02]
pci 0000:00:01.0:   bridge window [mem 0x20100000-0x202fffff]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MIP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mt7512_pcie_fixup: 0x1438 = 20000014
mt7512_pcie_rc0_retrain: 70 = 0046c811 80 = 01608c12
mt7512_pcie_fixup: 0x3438 = 20100015
mt7512_pcie_rc1_retrain: 80 = 0147dc12 80 = 01608c12
RC1 Link Traing Result: 10120008
TC3162 hardware watchdog module loaded.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4, 65536 bytes)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fuse init (API version 7.23)
msgmni has been set to 235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ttyS0 at I/O 0xbfbf0003 (irq = 5, base_baud = 7200) is a TC3162
ECNT ring buffer init success
brd: module loaded

SPI Flash Init Start
Found no SPI flash device
IS_SPIFLASH=0x0, IS_NANDFLASH=0x1, (0xBFA10114)=0x6)
Set SPI Clock to 40 Mhz
spi_nand_probe: mfr_id=0xef, dev_id=0xaa
Using Flash ECC.
Detected SPI NAND Flash : _SPI_NAND_DEVICE_ID_W25N01G, Flash Size=0x8000000
spi nand flash
tc3162: flash device 0x01000000 at 0x1c000000
EN7512 mtd init: spi nand probe enter
[spi_nand_setup] : Enter
nand: device found, Manufacturer ID: 0xef, Chip ID: 0xaa
nand: Unknown _SPI_NAND_DEVICE_ID_W25N01G
nand: 128MiB, SLC, page size: 2048, OOB size: 64
nand_scan_ident ok
[spi_nand_setup]: chip size =  0x8000000, erase_shift=0x11
bmt pool size: 81
BMT & BBT Init Success

parsing <0[bootloader],0[romfile],25m[tclinux],25m[tclinux_slave],10m[jffs2]>
partition 8: name <jffs2>, offset ffffffff, size a00000, mask flags 0
partition 7: name <tclinux_slave>, offset ffffffff, size 1900000, mask flags 0
partition 4: name <tclinux>, offset ffffffff, size 1900000, mask flags 0
partition 1: name <romfile>, offset ffffffff, size fffffffe, mask flags 0
partition 0: name <bootloader>, offset ffffffff, size fffffffe, mask flags 0
Creating 10 MTD partitions on "EN7512-SPI_NAND":
0x000000000000-0x000000040000 : "bootloader"
0x000000040000-0x000000080000 : "romfile"
0x000000080000-0x0000003c2e4b : "kernel"
mtd: partition "kernel" doesn't end on an erase block -- force read-only
0x0000003c2e4b-0x000000b32e4b : "rootfs"
mtd: partition "rootfs" doesn't start on an erase block boundary -- force read-only
0x000000080000-0x000001980000 : "tclinux"
0x000001980000-0x000001cc2e4b : "kernel_slave"
mtd: partition "kernel_slave" doesn't end on an erase block -- force read-only
0x000001cc2e4b-0x000002432e4b : "rootfs_slave"
mtd: partition "rootfs_slave" doesn't start on an erase block boundary -- force read-only
0x000001980000-0x000003280000 : "tclinux_slave"
0x000003280000-0x000003c80000 : "jffs2"
0x000006dc0000-0x000007000000 : "reservearea"

rootfs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register rtpci
PCI: Enabling device 0000:00:01.0 (0000 -> 0002)
PCI: Enabling device 0000:02:00.0 (0000 -> 0002)

=== pAd = c0181000, size = 7354048 ===

<-- RTMPAllocAdapterBlock, Status=0
pAd->PciHif.CSRBaseAddress =0xc0080000, csr_addr=0xc0080000!
RTMPInitPCIeDevice():device_id=0x7663
mt_pci_chip_cfg(): HWVer=0x8a10, FWVer=0x8a01, pAd->ChipID=0x7663
mt7663_init()-->
<--mt7663_init()
<-- RTMPAllocTxRxRingMemory, Status=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ecnt_rps_napi_init===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1881 buckets, 7524 max)
ctnetlink v0.93: registering with nfnetlink.
nf_conntrack_rtsp v0.7 loading
nf_nat_rtsp v0.7 loading
nf_tables: (c) 2007-2009 Patrick McHardy <kaber@trash.net>
nf_tables_compat: (c) 2012 Pablo Neira Ayuso <pablo@netfilter.org>
IPv4 over IPsec tunneling driver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ipt_CLUSTERIP: ClusterIP Version 0.8 loaded successfully
TCP: cubic registered
Initializing XFRM netlink socket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ip6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sit: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
bridge: automatic filtering via arp/ip/ip6tables has been deprecated. Update your scripts to load br_netfilter if you need this.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tc3162ser_startup
VFS: Mounted root (squashfs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31:3.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224K (80898000 - 808d0000)
open /proc/tc3162/dbg_msg fail
open /proc/tc3162/dbg_msg fail
busybox init and set aff=8=
tc3162ser_startup
tc3162ser_startup

网友:
样子挺丑的。

网友C:
ram在哪呢?集成的吗

网友D:
联发科全家桶,怎么不加点M撸个wifi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发科全家桶,怎么不加点M撸个wifi6?

单纯看外观好看买的玩的,并不用。

网友:
看着有点焦躁

网友E:
这就是MTK的光猫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MTK的光猫芯片

能刷机吗,是不是和某个芯片通用uboot

网友:
还可以啊。。。天线接口给用的ipx,你看看红米,都是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m在哪呢?集成的吗

CPU内置ram

网友:
2.4G和5G共用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