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怀旧版 搭棚LM4766+5532功放

楼主(2021-01-25):
早年玩功放没清理掉的2片LM4766 +5532,看着孤独可惜了,故将其搭棚出来怀旧一下
没有豪华的元件,都是普通料,只能怀旧

大小尺寸:15*10CM
功放性能:官方声称40W:lol:
电路采用:官方典型双声道电路

本机采用的是6、11静音脚做为功放开关,完全没有冲击声。
指示灯既是触摸开关、兼指示灯

从左到右:音频入、音频出、双电源入

网友A:
挺漂亮,电源外置啊,那两个线圈叫啥都忘记了

网友:
高手啊,搭棚都能搭的那么好看

网友:
挺漂亮的,好工艺。

网友:
漂亮…一看就是玩胆机的大佬

网友B:
大神,搭棚的那些金属线在那儿买,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电源外置应该更好一点,供电线要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漂亮,电源外置啊,那两个线圈叫啥都忘记了

电感!!!!!!!!

网友:
搭焊工艺有待提升

网友C:
好看,整上运放之皇再瞧效果!启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搭棚的那些金属线在那儿买,叫什么名字啊。

我管这个叫铁线这个不是漆包线
我这个没有绝缘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看,整上运放之皇再瞧效果!启动中

5532运放已搭棚加载上去了,已更新上图

网友D:
看起来不错,我也去找找我的库存47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不错,我也去找找我的库存4766

没事可以拿出来玩玩就行

网友:
好手艺,看着养眼,听着养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