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永诺无线快门线YN-218发射器拆解,这设计还是挺随意的!

楼主(2021-01-25):
记得是在19年,撸了几种无线快门线来玩,由于是报废品(有砸的痕迹),故只要几块钱
这个看起来品相好点,就先拆给大家看

永诺的无线快门线套装,型号YN-218

背面

功能简介

全部内容
长条的是遥控器,带插头小尾巴的是接收器

说明书上有详细操作说明

基本参数

本帖主角就是遥控发射器了
正面

背面,还有个云台螺孔

前部是两段式快门、指示灯
端头还有个窗口,一看就是利用原来的红外遥控器壳子

下部是电源开关及功能、频道选择开关

开拆
电池仓

没看错,电池正负都是用弹簧

另一侧都是固定片
这个设计确实简单了

哦,送的电池是拖洗把的

继续拆
开上盖

看见版号了

外壳端头还能看见留给LED的位置

继续拆还得先拆电池仓中间的挡板

楼下继续

楼主:
结果PCB还是不能拿下来,有个小尾巴还在挂绳里面

这是发射的天线

拿开PCB的上壳

快门键帽是独立的,装配麻烦点

PCB正面

两段式快门按键

贴片功能开关

无字芯片

这个应该是PT2262一类的编码IC,把通道号、功能选择以及快门状态编码

再通过射频电路发送出去

射频电路是用台湾笙科的射频芯片A7302

简介如下

FSK模式应用电路

最后是全家福

这个RF遥控发生器应该是借用了全套红外遥控器壳子,电池仓设计也只图简单
不过电路使用倒还正常,毕竟集成的RF电路性能更好

后续再拆接收器,欢迎继续关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3355

网友A:
这种东西都抹去芯片型号干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都抹去芯片型号干嘛啊

这个芯片是出厂就没打标记的

网友B:
做工确实差强人意,不过10年前肯定不便宜

网友C: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D:
里面这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确实差强人意,不过10年前肯定不便宜

用量不会大,自然贵了

网友E:
买得起单反,玩不起灯。。。

网友F:
没有像机只有手机,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这个偶要留给老机机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这个的遥控距离会有多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这么简单的

集成RF电路,也不算太简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辛苦了。

温总好几天没发帖了,忙得蛋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得起单反,玩不起灯。。。

去年还是前年,偶也在论坛上用M换了个尼康灯,也是吃灰,相机都好久没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像机只有手机,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改成3.5四段耳机插头,手机应该也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这个的遥控距离会有多远呢?

偶简单试了下,至少10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