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某东的zhipu无刷电钻两电的比一电的还便宜到底是标错价还是电池有问题

楼主(2021-01-25):
昨天在某东闲逛,看到以前买的zhipu无刷电钻搞活动,原价300左右的才130,而且两电池的比一电池的还便宜,10节电池的比五节电池的还便宜,下单买了之后有点担心,到底是商家标错价了还是在电池上做手脚了?两电的那个129算是20节电池加一个无刷钻还有一堆的钻头,我买的是158VF的,价格比128vf的还便宜,有懂行的可以帮忙看看,有不怕冒险的可以去捡个便宜。
后续:

东西买回来了,与我原来的128VF的机头样式大小参数完全一样,就差在新的电池是10节的原来那个5节,电池接口大小完全一样通用,原来买的128VF的带一块电池,要180多,想想还是赚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买到的这个扭力调节坏了,不起作用了,正在申请退换货。京东的东西质量也不是很靠谱啊

网友A:
这个电池不行高强度工地用几天就就坏了,还是大品牌的吧。当然家用偶尔拧一下螺丝还是可以的。

网友:
VF可不是V,只是型号,和电压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不行高强度工地用几天就就坏了,还是大品牌的吧。当然家用偶尔拧一下螺丝还是可以的。 ...

家用偶尔拧下螺丝 ,选个十几块钱包邮的双速也够了

网友:
德国大品牌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偶尔拧下螺丝 ,选个十几块钱包邮的双速也够了

用个把月可以换新

网友:
钻问题不大,主要是电池寿命和放电能力很有问题

网友:
标VF的能用一个星期都是人品好

网友:
不用担心 电芯都是一样的
电芯再差,20V的也比12V的劲用多了,毕竟电流小了

网友:
这个价格是划算的 ,光电池两块也要80块最少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情况。买个220V电锤同一家的货套餐比同款裸机和标配便宜,不知道啥套路。

网友:
如果喜欢哪个品牌,型号,可以关注一下某东和某宝,有的时候京东自营搞活动+厂家活动,确实比某宝单独厂家活动便宜不少的。

网友:
130买个品牌十电芯的电池都勉强,你还买双电和机器套装,感觉两组电芯加起来容量有2a都是赚大了

网友:
电池这东西,山寨的简直就是没法用,一个是电芯不平衡,串联的越多越容易出问题,建议当壳子买,然后换好的国产电池吧,毕竟也就是凑合用

网友:
家里面挂相框需要个电砖 哪位大佬能不能推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