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花5元钱修好了2004年姥姥给买的荣事达XQB50-988洗衣机,说话机器质量真不错

楼主(2021-01-25):
如题,是2004年姥姥给买的,现在她已经不在了。当时花了好像是1200元,是我一个半月的工资。每天洗洗涮涮,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母亲上周五晚上在使用的时候,只有“嗡。。。。。。嗡“的声音,电机不转了,而且还有糊味了。赶紧断电,第二天白天拆修。
还好,这台机是比较好拆的,只有后面一个塑料盖板,就能看到内脏,电容是左边由两个螺丝固定的,拆下已经明显裂开了。快过年了,网购也来不及了,只好在本地电子商店花5元买了一个,但是没有固定螺丝和防水罩,只好用矿泉水瓶自己做了一个,用尼龙扎带扎好,试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A:
这一盘线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早期家电,技术"落后""所以质量不错,现在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盘线是怎么回事呀

电路图上有,是电感。原装的电容带,后买的电容没有。

网友B:
预留的线材绾成圈还那么长,厂家比较厚道。

网友:
不错,省钱有乐趣

网友:
给老婆老家买了一台小天鹅洗衣机。过保半年发现洗衣机一直进水,本来想让售后,我让小舅子自己先看看。
拆机发现水位传感器的气管掉了,装上还是不行,然后按照坛友方法查漏气,漏气段剪掉,立马恢复。

网友:
2003年12月生产的洗衣机电容,工作了16年,质量不错。

网友:
我捡了一台荣事达洗衣机也是这个电容坏了,电容跟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早年间,没技术,良心凑;如今有经验,却被黑心塞满了产品

网友:
这一盘线做电感

网友:
小心过多导线卷绕会导致电感现象,和电容发生自激过压,尽量把导线留短点。

网友:
早年荣Y产品还行,现在的太差了,胶瓶防水主意比胶袋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盘线是怎么回事呀

许多全自动洗衣机电容都带有一个由一卷导线构成的小电感,对电容的最大充电电流起到一定的扼制作用,以保护双向可控硅等开关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预留的线材绾成圈还那么长,厂家比较厚道。

那个是做电感用的不是预留 不能解开 解开会烧鸡

网友:
我把内脏读成肮脏的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做电感用的不是预留 不能解开 解开会烧鸡

谢谢你和14楼的解释,学习了。

网友:
好多人会把那一盘线当做预留的,其实人家线路图上都说明了,是电感组件。这种一般电子线路启动的都有,过去机械开关的就不用了带了。

网友:
厉害了,恭喜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盘线是怎么回事呀

看资料介绍是可控硅的限流什么的,没有的话,烧可控硅(类似电感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