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抢救一台进水的乐视电视

楼主(2021-01-25):
邻居家一台电视说是黑屏,拿来看看能不能修。拆开看乐视的布线有点难看

开机全黑,左右上屏排线拿下来没变化,R边状况好点,直接割L边cof第一个轴10mm有变化

3d的屏幕

左右屏幕电压70v,供电正常

vgl-5v,vgh29v,正常

R对应三分一可以显示,割L上屏排线1-13无变化,割R上屏排线1-13可显示部分黑屏

手触碰的位置,应该是进水痕迹。cof六个轴都微微发热,这个正常吗?

问邻居说湿布抹屏可能进水,请教大神这电视还有救

网友:
没的救了,放弃吧

网友:
屏幕坏了  没有救了

网友A:
可以垃圾桶处理了

网友:
竖条纹是 最下面那个屏驱动板 挂了。就是那两条超级厂的板子,检查排线
如果排线没问题那就是 排线和屏幕连接的那里坏了,应该不好修吧

网友:
这个电视和台电昂达的小平板差不多到处都是胶带,反正里面东西都是拿胶带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垃圾桶处理了

练练手也好的

网友B:
练练手,不错的,哈。要搞清楚哪里坏了,是不是排线进水后,锈蚀?还是电路板坏了?

网友:
液晶玻璃问题,无论如何你是无法维修的。主板电源都是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线坏了吧。

网友C:
吃灰一台32寸智能电视,屏上软排线脱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练手,不错的,哈。要搞清楚哪里坏了,是不是排线进水后,锈蚀?还是电路板坏了? ...

坏在轴线或者屏幕,没有工具拆屏幕,准备撞大运割cof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吃灰一台32寸智能电视,屏上软排线脱落了

据说电吹风大法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在轴线或者屏幕,没有工具拆屏幕,准备撞大运割cof看看

,哈哈,不忍直视啊。轴线是哪里啊?cof是啥?

网友:
重新买也不用多贵

网友:
第一代50寸乐视,屏坏比较多的你这屏还没自然坏都不多见了,还是换电视吧不值得修了。

网友:
没专业工具基本死翘翘了,送出去重新压排就看价格和质保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