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求助,去途虎给车做保养,结果发动机仓多出个东西,不认识

楼主(2021-01-25):
昨天去途虎做保养,换机油机滤、清洗节气门、清洗进气系统、换刹车油。快结束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维修工愣在那好像找什么东西,我就问是不是什么掉里面去了,他说是那个有个管道的卡箍垫圈掉下去了。

如果我不问,估计他找不到就不找了,被我发现了,没办法,找半天没找到,请他师父过来也没找到,只好把车举起来,结果找到这么个东西:

一个带锁的盖子,直径1吋,长3厘米,里面有油。我就纳闷了,引擎盖平时又不开,肯定不是我自己搞进去的。而且掉的位置在底板边缘,一震动就会掉出来,排除去年保养掉进去的可能。肯定是这次刚刚掉下的了,但那个维修工说不知道这是啥东西,我找别的师傅问了也不认识,如果是发动机上的什么东西会不会很不安全?

这事先搁着,继续找那个垫圈,拆下底板,总算找到了,装回去:

然而那个盖子,一直找不到哪掉出来的,最后不了了之,开车走人。

路上看到一家修理店,看名字有点印象,似乎是买车险送保养的那家。我一直用全合成机油,保险送的用不上,之前都没要,白白浪费了,于是过去找老板,说只拿机油机滤,不在他那做。老板说可以,但是要摆出换机油的样子拍个照片备案。于是又打开引擎盖,我就顺便问了老板那个小盖子究竟是介什么东西,老板也不认识……

拿了机油走人,心里留下一个疙瘩,担心这车不知道啥时候就出问题了……

万能的坛友,有谁认识这个东西的,告诉我一下,我去途虎索赔去!

网友A:
变速箱上面透气用的,找到洞按回去就行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盖在某个螺丝上面的,起保护作用,不用问题也不大。(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速箱上面透气用的,找到洞按回去就行了。

好的,我去找找看,刚好有一个内窥镜能塞进缝隙。

网友:
有正负号和箭头,是个调节旋钮
push to lock 是按进去会卡住, 看结构也是这样的
看看什么地方需要调节吧,然后摁上去就行。
应该不是需要密封的地方

网友:
你是不是打吊瓶了(清洗三元催化),这东西像吊瓶上那个调节阀的帽

网友B:
为什么要给电池穿羽绒服啊?

网友C:
感觉像是汽车冷媒管上面的帽子,楼主检查一下,一个是高压的,一个是低压的。你看看这2个地方的是否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打吊瓶了,这东西像吊瓶上那个调节阀的帽

是的,现在我也怀疑是这东西,但是当时我把吊瓶拿过来看了一下,还把空掉的清洗剂瓶子都试了一遍,就是没注意到那个调节阀

网友:
4S应该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给电池穿羽绒服啊?

原车是AGM电池,怕高温,后来性能不良了,我拆开看过,靠近发动机那一格里面明显比其他单元干,现在换的是锂电池,穿上衣服不是为了保暖,而是想隔热:)因为电池内部发热肯定比不上发动机的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我也怀疑是这东西,但是当时我把吊瓶拿过来看了一下,还把空掉的清洗剂瓶子都试了一遍,就是没 ...

就这玩意

网友:
流量阀调节钮

楼主:
多谢,刚刚也找到另一个图确认了:

尼玛,这东西掉了,还能用啊,难怪一会就吊完了!

网友:
我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车是AGM电池,怕高温,后来性能不良了,我拆开看过,靠近发动机那一格里面明显比其他单元干,现在换的 ...

amg如果有那狗屁能量回收,失水会快点,热的那边更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mg如果有那狗屁能量回收,失水会快点,热的那边更快

俺原车也是AMG,由于发动机舱比较小,电瓶力发动机太近,导致电瓶接近发动机侧缺水,没办法换了铁锂,怕高温危险,俺也加了一层隔热……手里两台车拆的AMG,都是同样的毛病,不过补水也不行了,容量下降的太严重,大电流放电也不行

网友:
我拆车也掉过零件下去,只要不要掉在皮带那边就没事的。外面活动部件就只有皮带发电机那边了。我用水冲洗过发动机,不用担心掉进发动机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原车也是AMG,由于发动机舱比较小,电瓶力发动机太近,导致电瓶接近发动机侧缺水,没办法换了铁锂,怕 ...

所以高档车都把AGM电池放到后面去了,我这车根本用不到AGM,纯粹为了多收我钱,考虑换EFB电池的,后来看到铁锂就在网上买了一个自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汽车冷媒管上面的帽子,楼主检查一下,一个是高压的,一个是低压的。你看看这2个地方的是否掉了 ...

空调高低压管上的  我的那个油是硅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