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是什么错误啊,2258H加海力士的颗粒

楼主(2021-01-25):
一直在报这个HYNIX的什么错误,如果容量设置自动就报TOO MUCH BAD  交错开关都一要报错。
颗粒已经清空过,也分别单独贴上去开,都是这个错误
大师们指点下,已经换了好几个版本了。

网友:
1、换工具,S0717B;
2、Full Size极大概率报关于坏块方面的错误,按250/3G、500/6G这样设置;
3、交错肯定要开,ADJ去掉,4不够,要改成8

网友A:
SM2258AA_MPS0717B_ROMS0621-FW02J0S86A这个支持

网友:
应该是固件匹配问题/海力士的颗粒都容量报TOO MUCHU BAD  意思就是坏块过多/但是你用2258XT开 直接就过

楼主:
感谢几位热心解答!还是不行,报一样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2258AA_MPS0717B_ROMS0621-FW02J0S86A这个支持

哪里能下到这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能下到这个工具?

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666666666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海力士除了toggle,也有onfi
你开同步试试看,若是onfi的要开
syn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力士除了toggle,也有onfi
你开同步试试看,若是onfi的要开
sync

好的我试试

网友:
666666666666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2-11-20):
好人一生平安,一直没找到这个版本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