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某多多购的晨州岛6230C全自动万用表试用

楼主(2021-01-25):
也购买了6230c,发现和坛友yehaku拆机相同。
总体感觉优点:
1、个头小,配合小表笔外出携带方便;
2、档位全,有常用的电流、电压、电阻、温度、毫伏、电容、通断、二极管、频率、ncv等;
3、采用硬芯、主板各元件排布比较整齐养眼;
4、最关键是采用按键换挡,不存在刀位对不齐和磨损等情况,换挡也更便捷。
缺点:1、还不够迷你。长13cm6.5cm2.5cm。实际主板仅8.5cm长,5cm宽,开模完全可以控制在10cm*5cm*1.5cm以内。
2、表笔做工真差,短点、线径小点都可原谅,毕竟配合秀珍表,但灯笼头做工差插拔太费力,反而测温头配的灯笼头质量优秀。
3、键位还可以优化,电源键长按开关机,短按加个手动档、maxmin等更完美,hold键可以省去改为ma档,手电筒太暗我准备直接改为背光灯,原背光灯键改为其他功能。

yehaku原谅我借用您的高清拆机图。
测量电压

我的土基准未标定,但感觉总体精度够用,万用表出厂时做了校准,2.5V/5V/10V/15V/20V差一两个字。

电阻档反应比较慢,自动档换档、继电器吸合都需要时间。测量用电阻拆自9205万用表,采用0.25%精度1K、9k、90k、900k电阻。
测量结果尾数仅差1个字,可见万用表电阻档出厂时也做了调校。

楼主:
温度档没有设备测量,仅简单对比

二级管档开路电压3.16v,方便测led。电阻档可以测量通断,在小于100欧姆时蜂鸣器响,但速度慢。单独设置有通断档,测试响应速度非常快。
电压档0.6v以下自动变为电阻档,为了弥补小电压测量单独设置了毫伏档

网友A:
我的17B还是牛屎芯的,关键还是那种没摔圆的。

楼主:
电流档起测电流20ma,能不能自己添加100ma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7B还是牛屎芯的,关键还是那种没摔圆的。

我对牛屎并不反感,理解厂家节约成本考虑。15b、17b就是做工考究点,在10年前可以考虑购买。实际性能和国产40元相当。我指的是速度、功能等

网友:
要是在迷你就不错了 再小一半比较合适携带

网友:
要是有电阻和电压档分开就好了,有利于测量基准电阻好负电压,顺便能开发2032硬币钮扣锂电池迷你便携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温度档没有设备测量,仅简单对比

表笔我打一圈凡士林油。这样插爬才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笔我打一圈凡士林油。这样插爬才顺滑。

我看成了刀盘涂抹凡士林。多次插拔,现在好点了。

网友C:
拍了个98C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了个98C在路上。

表笔很差劲,线径小,灯笼头做工差,插拔太费劲

网友D:
继电器都用上了,电池使用寿命估计不长。15B、17B的万用表电池使用两三年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都用上了,电池使用寿命估计不长。15B、17B的万用表电池使用两三年毫无压力。 ...

这个不费电,用磁保持继电器。比光耦就是个头大点。
福禄克起点岁就选11X系列,15B、17B还不如国产45元的。

网友(2021-03-05):
跟风也买了一块6230C表,请问楼主的表切换到电压档能测电压吗?我把表换到交流/直流电压档,测电压都显示OL,换到自动档位,能正常检测。

楼主:
左上角是亳伏档,超过600mv就显示超量程OL。自动档可以测电压和电阻

网友:
这样看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喜欢这种按键式的小表,价格也合适,准备入手一个的,可惜PDD上已经搜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喜欢这种按键式的小表,价格也合适,准备入手一个的,可惜PDD上已经搜不到了…… ...

我能搜到,但要6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喜欢这种按键式的小表,价格也合适,准备入手一个的,可惜PDD上已经搜不到了…… ...

我看了下,某多多这款万用表45.8元,表笔太差劲,还有一个90C也是45.8元,加高端表笔46.8元很划算

网友:
电工用这表够了,维修用还得9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