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发现个久远的数字万用表内脏

楼主(2021-01-25):
内脏全图,还能显示,旋转旋钮,发现除了小数点会动,其他数字不会变动,应该是旋钮接触不良了。还没有发现牛屎芯片或集成芯片
背面图,廉价的保险管,做工很一般

显示屏,显示电压偏低

旋钮周边细节,电源和锁定按键,蜂鸣器。

旋钮下细节。播放完毕。

网友:
主芯片在显示屏后面。

楼主:
楼上高手指点,拆拆拆

果然芯片就在屏幕后

还是牛屎附加。

网友:
久远的表一般是不用牛屎的。

网友:
多半牛屎挂了

网友:
硬封的才是

网友(2023-01-05):
引用 楼主:
楼上高手指点,拆拆拆

现在感觉好多万用表都是牛屎芯片

网友:
看满满的分立件像是很久远,但看到牛屎芯片又不像了。

网友:
垃圾玩意儿,不是这里接触不良就是那里故障

网友:
也不是很久远嘛。

网友:
这表板也就十来年,还不算久远。

网友:
一看有HOLD键就知道是后期的了,早期是没有这个键的。